20CrMnTiH的等温正火工艺

楼主(2016-03-02):
求大神分享20CrMnTiH的等温正火工艺

网友A:
没有专业等温正火线的话,要具备至少2台设备,一台常规加热,一台等温,正常920-930加热保温一段时间后(保温时间根据装炉量和壁厚决定)出来强制风冷5-8分钟(至表面差不多看不到高温红色,或者用测温枪测试在500-600之间),转移另一台设备进行等温(需事先升温至500-600℃),温度平衡后一般保温2-3小时,吊出空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

对的  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业等温正火线的话,要具备至少2台设备,一台常规加热,一台等温,正常920-930加热保温一段时间后(保 ...

恒温后需要保温2-3小时么?时间会不会有点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恒温后需要保温2-3小时么?时间会不会有点长呢

较长时间保温是为了确保组织完全转变,等温阶段时间长点没多大影响,时间短了则组织转变不完全。你可以自己做实验确定保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长时间保温是为了确保组织完全转变,等温阶段时间长点没多大影响,时间短了则组织转变不完全。你可以自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长时间保温是为了确保组织完全转变,等温阶段时间长点没多大影响,时间短了则组织转变不完全。你可以自 ...

硬度的话  主要在速冷这块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度的话  主要在速冷这块吧

硬度应该是通过风冷时间以及等温温度控制的,越低的温度得到的硬度越高,越高的温度得到的硬度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应该是通过风冷时间以及等温温度控制的,越低的温度得到的硬度越高,越高的温度得到的硬度越低

我现在风冷至580 然后等温半小时  硬度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