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侧孔加工有什么好工装

楼主(2016-03-02):
各位大大,600左右的板加工侧板时不怎么好加工,用什么样的工装好点?

网友A:
没图没真相,尺寸要求是多少,在什么设备上面加工,用的啥刀具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尺寸要求是多少,在什么设备上面加工,用的啥刀具加工什么材料?

在普铣加工,板高度超出行程,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长宽高?  不知道不好判断

网友:
不能平放打压板铣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