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同轴度为啥不是f=(a-b)/2

楼主(2016-03-02):
以下同轴度为啥不是f=(a-b)/2,求解释。。

网友:
同轴度的公差带形状是直径,当然不用除2,比如说偏心距离为0.05,同轴度误差就是0.10,

网友(点评):
为啥要乘以2,求解释

网友:
还除2,,没有要求X2就好了

网友:
找个圆规,自己画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两天也没想明白

网友:
我也看不懂,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