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爬机器人的受力分析,需要算个扭矩,麻烦大家了,可以有偿解答

楼主(2016-03-02):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做一个磁吸的攀爬机器人,如图是个五自由度的,现在有其中一种步态是1号电机直接旋转180°,其他4个电机都不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这个1号电机该如何选型,它需要的扭矩是多大的,现在的基本参数是磁铁0.2kg,中间的连接杆部分大概是每5厘米算0.1kg(都是大致估算的),电机算0.2kg,至于旋转速度的话现在还不确定。。大家可以自己假设一下,看还有没有缺少什么参数的,希望各位前辈能提供一个思路如何计算,这两天查了很多多自由度机械臂的论文,但是上面都没有写这个扭矩的计算过程,为了表示诚意,如果能解答的发个红包啊~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建好模型,赋予各个零件质量属性,在1号单机处的旋转轴中心建立参考坐标系,然后查看质量属性,可以查看到以参考坐标系
为中心轴的转动惯量,转动惯量乘以你的旋转角加速度,再加上重力产生的力矩,以及摩擦力矩,就是电机的力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SolidWorks中建好模型,赋予各个零件质量属性,在1号单机处的旋转轴中心建立参考坐标系,然后查看质量属性 ...

或者可以直接以SolidWorks motion进行动力学计算。

网友B:
磁吸攀爬是在垂直面的金属表面运动?
“1号电机垂直纸面旋转180°”,此时两个磁铁(电磁铁?)吸附是否有阻力等都没有交代清楚。

LZ是要写论文吧?

网友(点评):
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发站内短消息。呵呵

网友C:
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吸攀爬是在垂直面的金属表面运动?
“1号电机垂直纸面旋转180°”,此时两个磁铁(电磁铁?)吸附是否有 ...

对的,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我刚想给你站内发消息。。。显示我没有权限,能不能私信我你的QQ,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业设计

对对对,有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可以直接以SolidWorks motion进行动力学计算。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这个我也有考嗯虑过,最近正在实行,不过我们老师说还是需要一个计算过程。。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希望能私信下QQ什么的,万分感谢

网友(2016-12-16):
引用 楼主:
对的,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我刚想给你站内发消息。。。显示我没有权限,能不能私信我你的QQ,非常感谢 ...

我也现在才看到,你毕设都已经搞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