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不住了,为什么sw提示打开文档过多啊

楼主(2016-03-02):
配置没问题啊,内存也剩很多,打开的文档不大也不多,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当前使用软件过多或者一个窗口开两个sw,关闭其它不用的软件和单独用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使用软件过多或者一个窗口开两个sw,关闭其它不用的软件和单独用一个软件。

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其他公司电脑配置差不多,开几个SW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原因,系统资源被太多的软件所耗费,这里说的软件不仅仅是你看到的软件,还有那些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来查看的软件进程

网友:
内存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