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减速电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6-03-02):
如图,产品使用直流减速电机使用一个多月后出现该问题,24V 700W,出现了几台都是这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相关经历的,能不能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A:
看着好像是行星齿轮减速机,断裂都在安装孔上
可能原因:
1、零件设计不合理,强度不过关
2、热处理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行星齿轮减速机,断裂都在安装孔上
可能原因:
1、零件设计不合理,强度不过关

确实是装配行星齿轮减速箱 的直流减速电机,几台均出现在最后一级的减速齿圈上,同样的也都是减速齿圈断裂,齿圈上的齿形并未发现明显的疲劳磨损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是设备断电后,终端由于惯性仍在转动,此时人为强行扳停设备,局部受力过大造成的

网友B:
扭矩和功率不对,减速机选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和功率不对,减速机选型不对吧。

24V 700W 1:384直流减速电机,托着200KG负载旋转,不至于扭矩功率不满足吧
之前别的机子 12V 220W的电机都能带着180KG转动,依据这经验,加计算,然后厂里每天八小时极限测试,负载加至320KG,一个月都没啥问题的
哪个懂卖出去一个多月,外齿圈就断了

网友:
1.零件强度不行 2.减速机选型问题,有可能是选小了,力矩不够

网友C:
可能是减速时的阻力矩太大掰断的,本来行星减速机能够反向传动,如果其本身产生的力矩小,直接就停了。当电机堵转足够大,硬要急刹车,齿轮的受力就超了,也就断了。

网友D:
是不是遇到外界额外的阻力才成这样子的!

网友E:
可能是负载平均扭矩超过减速机允许输出最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减速时的阻力矩太大掰断的,本来行星减速机能够反向传动,如果其本身产生的力矩小,直接就停了。当电 ...

“可能是减速时的阻力矩太大掰断的”您说的这个,是不是指断电后,人为强行反向制动,相当于给了过大的阻力矩,造成了齿圈断裂

网友(点评):
反向制动的细节多了解 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负载平均扭矩超过减速机允许输出最大扭矩。

负载平均扭矩超过减速机允许输出最大扭矩,顶多转不起来,或是达不到要求的速度吧,不至于减速齿圈都断裂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遇到外界额外的阻力才成这样子的!

意思是,有可能是传动路线上,有地方卡住了,电机转不了,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平均扭矩超过减速机允许输出最大扭矩,顶多转不起来,或是达不到要求的速度吧,不至于减速齿圈都断裂 ...

减速机扭矩不够不是电机扭矩不够,疲劳断裂,也有可能是楼下说的卡死,不过几台设备一起卡死,难道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速机扭矩不够不是电机扭矩不够,疲劳断裂,也有可能是楼下说的卡死,不过几台设备一起卡死,难道结构有 ...

这种结构也测试不少时间了,都没啥问题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7楼的说法,使用2个月的时间里,二十多台坏了二台,就减速齿圈断裂这种情况

网友F:
24V 700W 1:384直流减速电机,那个减速机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 700W 1:384直流减速电机,那个减速机得多大?

不算很大啊,420长这样子

网友G:
这个制动时采用什么形式的,如果是采用的反接制动,可能是因为制动过程中冲击力太大导致的传动件损坏,反接制动常用在频繁正反转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制动时采用什么形式的,如果是采用的反接制动,可能是因为制动过程中冲击力太大导致的传动件损坏,反接 ...

设备使用时只有一个方向转动的情况,不会出现正反转,制动靠的就是断电后,摩擦阻力作用而自行停止转动
电机用在中小型游乐设备,担心会不会,在电机断电后到自行停止转动这段时间,由客户自行截停设备,甚至是反转设备,造成瞬间阻力矩过大,如此反复多次,出现的疲劳断裂
想了这么久,除了材料自身强度问题,只想到了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 700W 1:384直流减速电机,托着200KG负载旋转,不至于扭矩功率不满足吧
之前别的机子 12V 220W的电机 ...

外齿圈的螺钉安装孔处疲劳强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负载平均扭矩超过减速机允许输出最大扭矩。

恩,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