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问题探讨

楼主(2016-03-02):
圆锥滚子轴承中间为什么加隔套,为什么有的情况不加,麻烦各位坛友给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个,是不是增加整体刚性

网友(点评):
与你说的没关系,隔圈用来得到准确的预负荷。

网友:
是什么面对面安装的还是背对背安装的

网友(点评):
1.图纸很清楚,背对背,2、面对面时要求有精确预负荷同样要配磨内外隔圈。

网友A:
控制两个轴承的距离——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正确的废话,要懂的是为什么定位。

网友:
配预紧,否则就是拧螺母,这个差异很大

网友(点评):
概念清楚。

网友B:
传递力, 定位用

网友(点评):
传递的什么力?为什么定位?

网友:
限位用的,防止轴承过紧用的吧.

网友(点评):
正确,只是不用也可以做到不让轴承过紧。

网友:
楼主这个套是不是装配时要配磨的呢?

网友(点评):
一定需要。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传道解惑

网友(点评):
装配时配磨,是不是还需要准确测量出两轴承外圈间隔套的尺寸,计算出内圈所需隔套的尺寸,进行配磨?望大侠介绍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这类用隔圈的轴承,必须测定在设定预负荷下内外隔圈的厚度差值,并且配作才有用。如何测量我另外有个专门的帖子说过。

网友:
LZ,
提醒一下,复习下配对圆锥轴承的游隙与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递力, 定位用

没有这个隔套,就不能传递力了么?

网友C:
这是个圆锥滚子背对背成对使用的例子。
对于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轴承,请务必清楚一个基本概念,即它们需要在轴向预负荷情况下才能使用。
使用内外隔圈并各自压紧,是为了得到准确设定预负荷。必须测量配对轴承在设定负荷下内外隔圈的厚度差值,然后配作才可以。
不然,就只能用一个隔圈,不用隔圈的内圈或外圈用螺纹件收紧并锁住以保证得到适当预负荷。怎样为适当?那只能凭装配工的个人经验,一边旋紧螺纹件一边用手转动轴感觉松紧了。
首楼的图纸,对轴承的预紧力靠顶端的带槽螺母压紧轴承并用开口销锁紧螺母得到。轴承的内圈与内隔圈有明显间隙,这个内隔圈实际不起作用,完全是废物。用句粗鄙的俗语,是”脱裤子放屁“。设计者缺少使用轴承的基本常识。

网友(点评):
前辈好早啊,前辈说的隔圈和内圈之间有间隙的地方会不会他们用了一个波纹弹簧垫圈?

网友(点评):
用波纹垫圈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个,是不是增加整体刚性

谢谢前辈指点。这张图纸技术要求通过垫片调整,轴向间隙0-0.15mm,如果间隙0.15毫米,那么,是不是轴承就没有预紧力了,我觉得这样标注不合理,前辈觉得呢

网友(点评):
标注是合理的,只是游隙范围有点大。

网友:
内外隔圈是“精确”调整装配后这组轴承的“游隙”的,常见结构。游隙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圆锥滚子背对背成对使用的例子。
对于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轴承,请务必清楚一个基本概念,即它们需 ...

前辈说的间隙是有垫子调整的

网友D:
轴承这东西学问学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承这东西学问学不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两个轴承的距离——定位用的

ff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圆锥滚子背对背成对使用的例子。
对于圆锥滚子轴承和角接触轴承,请务必清楚一个基本概念,即它们需 ...

别人没问的,我才懒得说。不像有些人,牛B轰轰啥都懂似的,想表现没机会。你从头讲机械制图好了?
论坛里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先要尊重别人。你在论坛里给别人扣的帽子太多,早就看不惯!。。。。。。。。。。
不说了,真的不想再理你 。。。。。。。。。。。

网友E:
很好奇楼主这个结构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没问的,我才懒得说。不像有些人,牛B轰轰啥都懂似的,想表现没机会。你从头讲机械制图好了?
论坛里 ...

wryp社友:
1. 彭老师是社区大部分社友公认的经验丰富、乐于助人的前辈,建议多看看彭老师的帖子,定会收获颇多。
2. 大家来社区主要是技术交流、讨论;你在4楼的发言,我也认为没有答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楼主这个结构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变速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这张图纸技术要求通过垫片调整,轴向间隙0-0.15mm,如果间隙0.15毫米,那么,是不是轴承就没 ...

这个是个成熟的案例吗?为何做间隙这样的设定。我第一次看见圆锥滚子轴承这样用的。可否赐教下。

网友(2017-12-30):
谢谢彭老;我一般设计背对背,内圈中间都不加隔套;全靠工人经验来锁紧;工厂没那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