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能实现小的试验台上下往复运动吗 ?

楼主(2016-03-02):
电动推杆能实现试验台上下往复运动吗,对电动推杆实现控制让他按照一定的规律上下运动,让试验台高度变化满足一定的规律??可能比较简单的问题 发现懂得真的好少,求帮!

网友A:
你看看,这样的行不,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螺杆模组会不会更好一点?电动推杆,你的驱动是什么?

网友:
听老师说行程气缸好贵的

网友:
丝杆加电机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方式了,还有同步带配压板

网友C:
电缸几年前玩过,升降精度不高建议楼主用传统蜗轮蜗杆升降机比较经济实惠,电缸用滚珠丝杠+伺服+光栅尺可以达到很高的重复定位精度,但价格可贵了

网友(点评):
同意用Tr。电的话,两节之间如何传递动力?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看看这里有一个1:4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缸几年前玩过,升降精度不高建议楼主用传统蜗轮蜗杆升降机比较经济实惠,电缸用滚珠丝杠+伺服+光 ...

电缸能多节嵌套么

网友(点评):
能但结构复杂,据我能力所知只可用梯形丝杠,以前研究过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貌似有多节油缸,没看到多节的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缸几年前玩过,升降精度不高建议楼主用传统蜗轮蜗杆升降机比较经济实惠,电缸用滚珠丝杠+伺服+光 ...

万分感谢,蜗轮蜗杆升降机该怎么实现让他安装输入的参数升降?楼主小白,刚接触设计这方面

网友(点评):
升降距离=输入转速/速比x丝杠导程啊

网友(点评):
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螺杆模组会不会更好一点?电动推杆,你的驱动是什么?

你好,我是想让实验台根据信号上下运动,模拟田间的不平度,做茎秆的切割实验。有简单的控制方法吗。楼主小白,刚接触这方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想让实验台根据信号上下运动,模拟田间的不平度,做茎秆的切割实验。有简单的控制方法吗。楼主 ...

2#方案不是挺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方案不是挺好的么?

哥  我没看懂  能说一下不

网友(点评):
你问2#你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样的行不,还是比较简单的

前辈,没看明白 能指点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想让实验台根据信号上下运动,模拟田间的不平度,做茎秆的切割实验。有简单的控制方法吗。楼主 ...

小白我的意思和6#大侠的一样,用伺服电机控制,比较便宜,还算精准,这种模组行程200-300mm价格大概在3000+,也不算很贵,电缸的话差距就大了去了。。。

网友:
电动推杆相对便宜,具体可以控制在150一个,可以上下往复运动,但是你要频繁使用的就不推荐你使用,因为他一般使用一次要求停断一些时间比较好,对于精度方面要求很高的话,这个达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我的意思和6#大侠的一样,用伺服电机控制,比较便宜,还算精准,这种模组行程200-300mm价格大概在300 ...

朋友是做这个的?双servo?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E:
学习了,小白没看懂各位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小白没看懂各位的设计

接触的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触的太少了

嗯嗯,是啊,大侠,可以给我讲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是啊,大侠,可以给我讲讲吗?

讲讲怎么运动,?

网友:
电动推杆貌似只能固定速度的上升或下降,不能实现按“按一定规律上升或下降运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没看明白 能指点下吗

不好意思,前端时间没怎么上论坛,才看见
这个是misumi 的案例,NO.80
你可以自己去misumi官网看一下,还有3D模型,动画什么的

顺便提一下,misumi 的案例还是不错的,有时间可以多看看,有挺多启发的

网友F:
电动推杆当然比伺服便宜得多,如果你只有两个位置,用2楼的方案可以解决定位不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加螺杆模组会不会更好一点?电动推杆,你的驱动是什么?

也是私服 机是集成在一起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动推杆当然比伺服便宜得多,如果你只有两个位置,用2楼的方案可以解决定位不准的问题

电缸可不比伺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没看明白 能指点下吗

是一个楔形凸轮机构实现升降+四个导向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小白我的意思和6#大侠的一样,用伺服电机控制,比较便宜,还算精准,这种模组行程200-300mm价格大概在300 ...

电缸省事,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电缸省事,贵

电缸感觉起码要上万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前端时间没怎么上论坛,才看见
这个是misumi 的案例,NO.80
你可以自己去misumi官网看一下,还有 ...

非常感谢  前两天网络不好就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缸感觉起码要上万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前几天刚买了直线推杆电机,淘宝买的,支持很多种行程,负载力可以很大的都有,例如2000N。只是速度会很慢,速度跟力成反比的。要想有规律的往复运动的话,我觉的用单片机编程应该可以实现的,再加一个电机驱动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