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翻转机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6-03-02):
FZJ350集装箱翻转机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轮式吊机把箱子吊到辊道线上,对中液压爪对中,链爪‘携带器’将箱子拖入翻转架,缩紧,翻转,翻后,链爪机从另外一面给拖出来,

这是成套设备,你可以直接买一套,有特殊需要,找港口机械设备厂,可以订非标产品,

特殊,重型,对货物有特殊要求的,要求‘全流程无人化操作’的,

找阿拉就可以给你全盘处理,有业绩,

网友(点评):
大侠无所不知,佩服!成套设施直接从车上吊起集装箱,倾倒之后再吊回车上,这样设计是否可以不用辊道?

网友(点评):
八爷,是不是跟您以前发的翻箱机的原理类似?

网友(点评):
不是,那个是翻铸造线大砂箱的,两个东西,

网友B:
百度翻车机

网友C:
动作顺序应该是:卡住集装箱,然后提升起来,然后液压杆翻转,然后放置。?看看学习下。

网友D:
lz在找这个东东:

网友(点评):
集装箱翻转机;我们家乡有一厂家专做这个,试验的时候箱里装水箱再灌水,倾斜90度后排水,应聘的时候跟他们的主管出了不大不小的难题,构件佷好,液压阀配置哪啥破玩意!

网友D:
@张聋子  集装箱翻转机;我们家乡有一厂家专做这个,试验的时候箱里装水箱再灌水,倾斜90度后排水,应聘的时候跟他们的主管出了不大不小的难题,构件佷好,液压阀配置哪啥破玩意!

大侠给面试的主管出难题,,,想知道啥难题

网友(点评):
他们是做钢结构厂房、耐热棉,翻转机,厂里就几个破玩意的钢构设备。至于给他出什么难道,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点中要害……呵呵不能细说。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和集装箱翻转机构相关呢。大侠这么面试有性格,,

网友(点评):
象俺这样他们肯定不要,给他出难题是你连一个聋子的问题都整不过,还干这个!

网友(点评):
5#照片,我就觉得不太好。我要挑刺的话,应该直接从车上起吊,翻转之后再放回车上去。

网友(点评):
俺去现场看过,那是分解式的,就是说在这个场地用完、分解、装车,而到另一个场地卸车、组装、使用。缺点是集装箱倾斜到25度由于自重的作用——你懂的。

网友(点评):
一个集装箱加货物最多50T,除非你设计箱底勾式载重车。

网友(点评):
另外这种集装箱翻转是为颗粒物状易于掉落设计的,在现场一看更知。

网友(点评):
我估计是直接将传输带伸进集装箱吧。顶部还应该有自动开舱门机构。

网友(点评):
传输带伸进集装箱适用于土豆线,因为土豆皮上还有些土,输送要经过斜筛网,到下一段输送线再高、中、低、左、右在库房堆积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大侠给面试的主管出难题,,,想知道啥难题

@张聋子  谢大侠指点!

lz这个工况没交代清楚,翻转不是目的,肯定是卸货,可能需要配套的传送带,包括自动开舱门,起吊初始高度、多倾角控制,以及最好吊回货车等一系列动作。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应该是楼主来问,除非穿“马甲”。

网友(点评):
998大侠回帖在此,所以才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式吊机把箱子吊到辊道线上,对中液压爪对中,链爪‘携带器’将箱子拖入翻转架,缩紧,翻转,翻后,链爪机 ...

我是用来做毕业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找这个东东:

对,就是这个东西,我的毕设课题,要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聋子  谢大侠指点!

lz这个工况没交代清楚,翻转不是目的,肯定是卸货,可能需要配套的传送带,包括 ...

需要配套的传送带,但是不是我的设计范围了,我只需设计翻转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翻车机

和翻车机是不一样的,差很多,翻车机比这个要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作顺序应该是:卡住集装箱,然后提升起来,然后液压杆翻转,然后放置。?看看学习下。

恩,顺序动作是这样的,还有无需起升的,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