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锁机构的设计求助

楼主(2016-03-02):
如图片所示,小车在搬运货物后,会移动至升降机,由升降机带动上下升降;
当前已在控制程序设计自锁,即升降机未平层,小车不会移动至升降机位置;
但目前仍出现过2次小车掉到升降机基坑里的情况;
我欲设计一种机械自锁的机构
在升降机为到位时,有一挡块能出现在小车的行走轨道面上,作为机械止挡,
当升降机升降到位时,触动某一触点,使挡块下降至导轨面或移出轨道小车运行轨道外;
注:1.小车下面的巷道是空的无法安装东西,止挡只能固定在轨道上;
       2.楼层较多,升降机无论是上升到位,还是下降到位,均要能触发止挡,使其失去功能。
                     图1   运行情况模拟
               图2   行走轨道截图

补充内容 (2016-3-3 09:32):
我正在考虑的方案是靠机构的自重,保持止挡工作位置,升降机到位时,由结构碰触或者其他电动推杆、电机等提供动力,使止挡失效,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没有三d图,没看懂结构,不知道一个X型带弹簧回位的机构可以不?

网友A:
用气缸(或电动推杆)驱动止挡,每个楼层设置感应器,只要某个感应器得电,气缸推开止挡.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加个气缸和传感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觉得应该用机械方法与自控方法结合,因为止挡时既要阻止小车运动又要断开小车电源的。
推测小车运动的逻辑应该如下,不知道对不对哈:
1、小车向电梯方向运动,但电梯未到指定位置时,小车需在距离电梯口一定距离位置时停止运动,等待电梯;
2、电梯到达指定位置,电梯停止运动,进行等待;小车启动,进入电梯。
3、小车完全进入电梯,停止运动,并发送信号;电梯启动,运动至指定楼层;
4、电梯到达指定楼层指定位置时,停止运动,进行等待;小车离开电梯,当小车运动距电梯指定距离后,发送信号,电梯解除停止状态。
故主要还是依靠自控,机械方案相当于多一道保险。
至于止挡部分的结构怎样设计,我只有一个简单方案,抛砖引玉:
主要零部件:杠杆+扭簧(相当与穿过火车轨道时那个拦杆的缩小加优化版,基本到这你就差不多明白了。)
主要说明:
1、杠杆运动平面与小车轨道方向垂直,也就是平行于电梯门所在的平面;
2、自由状态时,杠杆在自生重力及扭簧的扭力作用下,处于水平,杆臂能阻挡小车,其强度需可承受小车的冲击
3、在电梯上设置一个突出块,无论电梯从哪个方向运动到指定位置时,突出快将杠杆拨至垂直,解除阻碍。
4、再细节的就不罗嗦了
以上,谢谢!

网友:
觉得二楼的方案应当可行。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要弄明白为什么程序控制的故障率那么高,为了保险可考虑在轨道侧边增加行程开关,可以增加多几个,分别赋予不同的功能,如断电,反转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觉得应该用机械方法与自控方法结合,因为止挡时既要阻止小车运动又要断开小车电源的。 ...

第一,小车要有刹车;
第二,没必要用气缸;直接用弹簧机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或电动推杆)驱动止挡,每个楼层设置感应器,只要某个感应器得电,气缸推开止挡.

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库内没有气缸,只好用电动推杆,
但是考虑到楼层比较多,处于成本和控制的考虑,电动推杆只能布置在升降机上,
由此带来的结构设计虽有几种方案,但可靠性和实用性都不是很强,
还希望您能有更多的设计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觉得应该用机械方法与自控方法结合,因为止挡时既要阻止小车运动又要断开小车电源的。 ...

您分析的运动过程非常正确,
一开始我考虑的方案也是由升降机提供机械动力
但是考虑升降机正常运行速度是1.5m/s
且再穿过每一楼层时会不断的碰撞触发
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后来我考虑在升降机上引入一个专门用于触发的动力,
当取得到位信号,将止挡压下或移开,
由此设计的几种方案,其可靠性和适用性不是很强,
因此很头疼,希望能得到您更多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觉得应该用机械方法与自控方法结合,因为止挡时既要阻止小车运动又要断开小车电源的。 ...

因为考虑到小车本身已有程序控制,出现掉入基坑是极小的概率,所以我想设计的只是能阻挡小车运动就够了,即小车行走轨道上,能有20-30mm的凸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小车要有刹车;
第二,没必要用气缸;直接用弹簧机构即可。

小车本身是有刹车的,掉入基坑也是极小概率的事情;
用弹簧机构的话怎么提供止挡移动及复位的动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运动过程非常正确,
一开始我考虑的方案也是由升降机提供机械动力

楼主,你好:
       其实说,我觉你最好查一下那两次小车掉入基坑的原因,对策解决了就好。
      (再有做一下潜在失效分析,再想想整个系统还可能有哪些缺陷)
       程序故障就改程序;硬件故障或者提高硬件规格,或者设计并联回路(例如多加道行程开关等);
       以上,谢谢!

网友(点评):
程序经查无问题,也查不明白哪有错,无法重现,其出现概率极低,估计在几十万分之1,但其影响非常之恶劣。

网友(点评):
多加一道行程开关可以考虑,但是需要接入的控制点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运动过程非常正确,
一开始我考虑的方案也是由升降机提供机械动力

升降梯1.5m/s速度很高,但是你进近每一个楼层的时候必然有减速段,碰撞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点评):
升降机接近楼层时不会减速的,只有到达目标楼层时才会有减速,并插上安全插销进行平层定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车本身是有刹车的,掉入基坑也是极小概率的事情;
用弹簧机构的话怎么提供止挡移动及复位的动力呢。

有刹车还会低概率掉入基坑,估计是刹车力不够,载重中心偏移从而导致溜车。

第二张图是轨道示意图,没太看明白各个部件是啥,可以标明一下。

另外刹车是关键,你刹车是怎么刹的?lz最好也示意一下。

网友(点评):
应该快到关键问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刹车还会低概率掉入基坑,估计是刹车力不够,载重中心偏移从而导致溜车。

第二张图是轨道示意图,没 ...

刹车时电机自带的刹车,由电气控制
轨道示意图见下图,谢谢!

轨道图说明

轨道图说明

补充内容 (2016-3-4 08:31):
导轨是L180X110X10的角钢,用筋板焊接在楼层的预埋钢板处

网友(点评):
什么也看不清。难道不是普通的C字或者工字钢么?

网友:
请问,当升降机未升到位时,是不是有个门挡着,就像电梯一样

网友(点评):
没有门,类似货库,无人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加连锁开关来控制挡板,只要小车停止,挡板才移动放下,或者像感应门似的开关来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安装这一套东西的结构尺寸需要在150X150X500(500为轨道方向)的范围,至今没有啥好方案,要是能有这么一种感应到就能做简单升降的小巧产品就好了,这样成本也会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