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栽方案,求教高手

楼主(2016-03-02):
如图,为一立体库,由于货架结构原因,堆垛机无法采用传统的货叉形式,可在货物2侧想办法采用机构推入和拉出货物,推入和拉出有较高的精度要求,货物为金属框架,框架两侧有带圆孔。

求教各位,采用何种结构实现动作为好?

网友:
货架设计者是lz吗?
高空货物放置在辊子上,真是够大胆的设计!

网友(点评):
货架非我设计,我只是初略画出结构,货架上有限位的

网友:
货架上有限位,在存取货物时,限位又要打开?

网友:
推拉货物需要多大的力?

200的范围,可以试试连杆,剪叉等伸缩机构,最好用电动。

网友(点评):
货物有600公斤,如果用电机驱动貌似每侧都要一个驱动

网友:
考虑下在货叉上安装推送装置,如动力滚筒。

网友A:
如果每层货架的高度足够高的话,在滚筒上方位置,货架两侧重新安装底板,以便货叉可以伸入或者伸出。

楼主:
这么快就掉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每层货架的高度足够高的话,在滚筒上方位置,货架两侧重新安装底板,以便货叉可以伸入或者伸出。

不焊接,用紧固件固定板子

网友:
600kg,用机械臂,电磁吸盘行不行?

网友:
改善一下货架的结构不可以吗?

网友:
不太明白,立体库是环形自旋转吗?两侧推,是图片上画的那侧吗?

网友(点评):
两侧是货架,存放物体,中间为巷道堆垛机,可以把货物放在左边货架或右边货架

网友(点评):
1、动力滚筒可以吗?升位高度比两侧货架稍高一点,货架两侧设导向,后端限位和缓存,如果担心送不到位适当加大速度。2、如果货物上结构可以利用,输送链key吗?电机正反转而已

网友(点评):
动力滚筒无法取。

网友(点评):
输送链没法完全送到位,目前的做法是输送链输送2米的距离,还有300的距离是用气缸在在2侧推进的,但是这个结构不稳定,侧方有推进气缸和卡的气缸,卡的气缸是利用货物侧方的孔,气缸上的销子插进孔后推进气缸再推

网友(点评):
由于精度不高或货物与气缸卡销不直至,气缸老爱憋住

网友(点评):
回来的路上还在想,正是你说的这个结构,卡住,加浮动接头可以么

网友:
为啥不想办法改货架, 非要搞这么难

网友(点评):
货架口的那根横梁是没发取消的,有要求

网友:
600kg的货物,如果不想改货架,能否每个货物增加一个地台板?这样就有地方下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