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自动开刃的磨床?

楼主(2016-03-02):
有没有高手看见过自动磨削刀子的小刃口的机床的?

网友A:
什么样的刀子?是可转位刀片吗?有大量的刀片磨床可用。如果是刀片开刃,用工具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刀子?是可转位刀片吗?有大量的刀片磨床可用。如果是刀片开刃,用工具磨就行。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刀子,有点像军刀的那种。一般都是两次依次开刃的,有没有可以两侧同时开刃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刀子,有点像军刀的那种。一般都是两次依次开刃的,有没有可以两侧同时开刃的机器 ...

需要专门定制吧。lz为何要同时开刃?

网友:
用普通工具磨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02):
您好 你的磨刀机做好了吗

网友B:
太多了 ,看你需要什么类型那种档次的,自动的还手动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欧美的?日本的,台湾韩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多了 ,看你需要什么类型那种档次的,自动的还手动的,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欧美的?日本的,台湾韩国的?

你做过自动磨刀机吗?   镰刀的自动开口好做吗  只开口 不磨刃

网友(点评):
磨镰刀的没接触过,磨数控刀具的接触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刀子?是可转位刀片吗?有大量的刀片磨床可用。如果是刀片开刃,用工具磨就行。

你做过自动磨刀机吗?   镰刀的自动开口好做吗  只开口 不磨刃

网友:
金迈智能木工机械设备实力生产厂家
   金迈智能是以家具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导,围绕家具产业链提供相关增值服务的供应商。企业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使命。
金迈智能产品线长,产品种类丰富,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全套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价值。公司在国内木工机械行业里率先推出的整体解决方案,使客户从单机模式提升到更具柔性的连线生产,帮助客户节省人工,提高效率,赢得竞争优势。
        金迈智能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区域,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稳定的客户群体。标准的装配厂房,现代化的演示大厅,专业化的培训中心,以及一批资深专业开发技术人员,形成了科研、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的完整体系金迈秉持诚信服务、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企业文化和完美制造工艺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造行业领先品牌。金迈企业文化特征体现在诚信服务、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用文化凝聚人用制度规范人用机制激励人用品牌成就人。
主营业务
        裁板锯、封边机、排钻、模压门板设备、门扇加工设备、门框加工设备、数控加工中心、数控雕刻机、五轴加工中心、实木门窗设备、纵向优选生产线、梳齿指接生产线、设备研发、整机销售、机械维修、配套产品销售、家具企业管理规划等服务。
数控开料系列
金迈智能 NPL380D后上料高速电脑裁板锯(双推手)
功能特性

1两组不同结构的推料装置配置在一台机器上,且工夹座与推料座独立运行,可实现不同尺寸板材的同步锯切,同时横切和纵切,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锯切效率,可提高30%以上
2 主、副锯均采用独立升降系统,主锯根据板材厚度自动调整锯片高度以达到最佳锯切效果;主副锯均采用快拆机构,可快速更换锯片
3压梁高度随板材厚度自动调整,减少空行程,提高效率
4上料升降台采用重型液压控制,安全平稳,最大承载重量达到5吨,可选择从左后、右后或正后方上料
5专业版操作软件,集任务管理、程序导入、锯切编辑、故障显示和排除、模拟加工、条码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界面简洁,稳定可靠
金迈智能G436YXGZ热风自动封边机
功能特性

1南兴热风封边技术,完美解决传统封边“胶线”问题

2 升温时间短
3 封边无溢胶现象,封边机无需额外安装分离剂和清洁剂

4 采用德国原装高压热风输送控制系统,性能稳定
5可用于带功能层的封边带:PVCABSPPPMMA,三聚氰胺等
题,成为定制家具生产的好帮手
金迈智能 E12-1325D
功能特性

1、高速高精度铣形,可选配8/12/16把斗笠式刀库,减少换刀时间,提高效率
2金迈数控独立开发的定制化软件EXCICAM-CDM,可自动优化排版,提高板材利用率。门型设计自由拉伸,自带海量门型库
3 本机适合多元化复合型产品加工,功能广泛:镂铣、钻孔、切割等
4另有推料装置可供选配
适用行业:板式家具橱柜衣柜门板,办公家具,定制家具、实木家具门板等。
金迈智能,家具领域产业路由器模式开创者,以系统为核心销售平台与服务平台为一体的一站式工供应链平台,为企业用户提供了全方位一体化服务系统,覆盖了用户在售前、售中到售后的全部环节。从机器的购买咨询、厂房设计规划、安装调试到操作人员上岗培训、机器运转 维护、技术支持、零备件跟进等,金迈都配备了专业人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协助企业合理利用资源,增强竞争实力。确保客户不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刻产生丝毫的担心,也不会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任何顾虑。
销售服务:18114800588  服务电话:18118819866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刀子,有点像军刀的那种。一般都是两次依次开刃的,有没有可以两侧同时开刃的机器 ...

可以找一下阳江这边的厂家咨询一下,这边就是刀具的主要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