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顶针上攻牙?

楼主(2016-03-02):
现在接到老板设计的夹具,上有几个导柱,是用真接买了14的顶针回来用的,必须要在顶针端面上攻牙?想问下大家,怎样才能在顶针上攻牙?,数控铣床上。合金铣刀能铣得了吗?

网友A:
是指hrc60以上的模具用顶针吗,不退火好像没人能弄这个,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网友B:
多大的螺纹孔,具我所知,电火花是可以做内螺纹的。

网友C:
应该有更硬的合金板牙或螺纹刀吧?现在的便宜顶针应该都没hrc60那么硬的

网友D:
选用市场上容易买到的标准件代用,是常见的事情。
尽可能不在标准件上面动手脚,是这类选择应该遵循的原则。
是什么样的设计必须在顶针加螺纹?
有点奇怪,楼主可以贴图告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hrc60以上的模具用顶针吗,不退火好像没人能弄这个,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我们的老板有点那个,他就是硬要这样做,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螺纹孔,具我所知,电火花是可以做内螺纹的。

恩,我也问了朋友,也是说电出来的,要给别人做,可是我们老总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更硬的合金板牙或螺纹刀吧?现在的便宜顶针应该都没hrc60那么硬的

我想刀只能用合金螺纹刀,只是不知能不能用,买回家不能用会被叼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用市场上容易买到的标准件代用,是常见的事情。
尽可能不在标准件上面动手脚,是这类选择应该遵循的原则 ...

现在才有空看信息,谢谢老师的回复,早知我拍张图回来了,主要是他将顶针放进定位吼,然后用螺丝从后面锁紧

网友(点评):
有带内螺纹或是外螺纹的定位柱标准件,可以找找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才有空看信息,谢谢老师的回复,早知我拍张图回来了,主要是他将顶针放进定位吼,然后用螺丝从后面锁 ..

能够给个具体结构吗?

网友:
可以局部退火,简单的用风焊吹一下+ N3 v; J" |6 S. h;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