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槽槽底光洁度

楼主(2016-03-02):
有没有高手,麻烦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放密封圈的槽,槽底光洁度1.6,但是用槽刀车出来的也就3.2,材料为40Cr、45或Q235A
直径从ψ100到ψ600不等

网友:
进给速度慢点

网友A:
一般设计规范,密封件放置密封件的沟槽的3个面需要3.2的光洁度。
楼主所说的情况,用的是哪一种特别的密封?哪位的设计?
如果是本单位的,应该找设计工程师沟通一下。
如果是接的外协单子,免得生是否的话,那就用锋利的高速钢切槽刀,浓切削液慢速对槽底光一刀,一定可以得到很漂亮闪闪发光的表面。

网友(点评):
精加工不是速度越高越好吗

网友(点评):
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如果是O圈,
1:静密封的话你的直径这么大,应该3.2也能装,就是装前检查一下看槽周围有没有毛刺或尖角,装的时候要摸点润滑脂。
2:动密封要看你工况了,一般情况下3.2掉渣的情况会比较普遍,如果你密封的是有洁净度要求的介质,那你的想办法喽。

网友:
O型圈的标准一般都是3.2的粗糙度,不过需要倒小圆角来避免O型圈被划伤。实际加工过程中,那个小圆角才更头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规范,密封件放置密封件的沟槽的3个面需要3.2的光洁度。
楼主所说的情况,用的是哪一种特别的密封 ...

有两种密封,精密封用的O型圈,动密封用的星型圈,现在实际加工的就是按3.2加工的,跟设计沟通过,槽底的使用标准就是1.6,其实这个事情对于国内厂家没有特别要求,但是出口产品就不行了

网友B:
那么采用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采用研磨?

研磨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