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螺栓用两个垫圈,扭剪型高强螺栓用一个垫圈

楼主(2016-03-02):
    各位社友好,关于垫圈的使用有一些问题想请教。麻烦看一下。
1.高强螺栓为什么用两个垫圈(对比普通螺栓,在螺栓头多了一个垫圈)?而为什么扭剪型高强螺栓只在螺母那端加一个垫圈?
2.我是做工程机械的。我看有些厂家回转支承用的螺栓,已经取消了螺栓头部的垫圈。请问有什么道理吗?
@2266998
@zerowing
先谢谢了!

网友A:
请描述具体的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描述具体的工况。

电脑关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个标准,《钢结构用高强螺栓》和《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螺栓》上写的。明天我把标准号和准确的名称发一下。先谢零侠了!

网友A:
首先,不敢说自己有多懂。最终还应该看8爷的专业回复。
仅就螺栓使用来说。使用垫片的目的是增大螺栓头、螺母端面同被连接件的接触面积,减小和避免高拉力状态时挤压导致被连接件的变形。特别对于钢结构件,因材料多处于退火时效状态,本身呈软态。所以,更需要通过垫片缓解挤压应力。对于特殊形状的钢结构件,异性垫片也会用于找平等目的。
扭剪型螺栓,因为主要作用面是绞制孔和光杆部分,因此,对于轴向的拉力需求小。预紧的作用多为定位防松。因此,只需要增大螺母端的接触面积即可。
对于其他场合下的螺栓使用。一般也基本遵循上述的使用原则,考虑被连接件的挤压变形问题来选择具体如何使用垫片。
仅个人理解。以供参考。

网友(点评):
零侠,平垫片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变螺母压应力为拉应力,这样可以略微缓解各螺牙受力不均匀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的这个说法是何处来的?这个拉是哪里形成的?

网友(点评):
垫片内径大于螺纹大径,受力图就与内斜螺母和环槽螺母基本相同,悬空处受拉。受拉螺母的轴向力分布比受压螺母的轴向力分布均匀。当然增大接触面积是垫片的主要作用,这个是次要作用。

网友(点评):
零侠,这只是我学螺栓螺母的看法和理解。

网友:
我也不懂  看看别人的回复

网友B:
取消垫圈的原因是垫圈本身的强度低,容易成为整个连接的薄弱环节,造成失效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成本?

网友:
不知为何要用两个平垫。。。坐等专业的回答

网友:
美国的RCSC的“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joints using high-strength bolts”中的“Section 6.use of washers”,可以适当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消垫圈的原因是垫圈本身的强度低,容易成为整个连接的薄弱环节,造成失效

大侠,可以提供具体的参考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敢说自己有多懂。最终还应该看8爷的专业回复。
仅就螺栓使用来说。使用垫片的目的是增大螺栓头、螺 ...

    多谢零侠帮忙回复!
    我说的是《GB/T 122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和《GB/T 3632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螺栓》。前一个标准中明确指明一栓一母两垫,后一个标准明确指出一栓一母一垫。
    关于第二个螺栓,昨天我没表达清楚,我指的是《GB/T 3632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螺栓》。这个应该和铰制孔螺栓不是一个用法,主要还是靠摩擦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零侠帮忙回复!
    我说的是《GB/T 1228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和《GB/T 3632钢结构用扭 ...

抱歉,对钢结不很熟,因此误解了扭剪式螺栓。
大概看了下螺栓形式。可以这么解释给大侠。
预紧形式不说了,直接从扭剪螺栓的扭矩确定形式说起。
扭剪式螺栓,实际是靠拧断应力槽来保证特定扭矩的一类螺栓。这之中,必须明白一件事。应力槽断裂确定的不是预紧扭矩,而是螺纹扭矩。简单的说,拧紧螺母时,拧紧的扭矩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端面的摩擦力,另一部分是螺纹的摩擦力。于是当你固定梅花头,旋拧螺母时,螺母产生的摩文摩擦扭矩在螺栓扭矩约束下形成剪切效应。当剪切力达到剪切极限时,梅花头被剪掉。
因为扭转角滞后问题的存在,对于这种以应力槽固定扭矩测定的方式,螺纹扭矩离螺栓螺栓头越远时,其产生的预紧轴向力误差越大。特别是因为这种螺栓的螺纹扭矩被固定,无法在实际操纵中补偿误差,加上材料本身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每次你的预紧扭矩比较固定,但是,因为反转扭矩吃掉轴向力的部分伸长,使得最终预紧轴向力出现偏差。
因此,当我们以预紧轴向力为标准考量时,会发现,扭剪式螺栓会因为上述几种因素出现预紧力的偏差。而每增加一个垫片,这种偏差就会加大。因此,当必须需要有垫片参与时,垫片的个数应越少越好。垫片的位置则应根据具体需要强化的连接面确定应配于哪头来选择。
当然,个人观点,对于没有很高精度要求的场合,你改双垫也没什么大问题。
仅供大侠参考。

网友(点评):
楼上解答专业,清晰!

网友(点评):
零侠费心了。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详细的解答啊!

网友:
连螺纹都这么有难度啊,还有加弹垫圈有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对钢结不很熟,因此误解了扭剪式螺栓。
大概看了下螺栓形式。可以这么解释给大侠。
预紧形式不说 ...

做个标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