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一种伸缩机构

楼主(2016-03-02):
最近在构思一个特殊拍摄器材
需要设计一种伸缩机构,大概要求
1、长度变化比大,大概1:4左右比较好;
2、在常见加工精度下,伸长后无晃动旷量;
3、尽量轻。

目前对起重机类伸缩臂比较中意,但是不知内部具体支撑机构是什么样子,伸长后箱体之间重叠部分变短后,如何保证刚度及旷量达到要求。
见到有类似应用是使用的剪型臂机构,但是级数多了后精度和刚度不太好保证,而且收起来占空间比较大。

希望各位大师提点一二,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要满足楼主要求,至少需要6节伸缩杆,
可以用多节气缸的结构,6段精密钢管加适当支撑件。

网友(点评):
彭老师,也要看lz最大伸长多少才能确定是5节还是6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满足楼主要求,至少需要6节伸缩杆,
可以用多节气缸的结构,6段精密钢管加适当支撑件。

谢谢大师指点,刚才查了一下多节气缸,没找到比较详细的内部结构图
您知道一般内部是用什么方式支撑的么?每节之间重叠区域长度大概百分比是多少?
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种东西小批量制作,可以用尼龙做成环状导向和支承。
要有个初始长度和负荷,才能有具体结构。

网友B:
首先明确是手动,还是自动?

起重机伸缩臂是5级绳排。你不可能做到那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小批量制作,可以用尼龙做成环状导向和支承。
要有个初始长度和负荷,才能有具体结构。

是小批量,初始长度大概一米吧,最长到4米也就够了,端部负荷20公斤以内

用尼龙不知道推拉阻力有多大,因为基本上是水平悬臂,怕滑动不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明确是手动,还是自动?

起重机伸缩臂是5级绳排。你不可能做到那么粗。

手动的,但是因为要带负载伸缩,不知道什么支撑结构可以保证运作顺畅无爬行

网友:
我是专业研发此款设计的研发设计工程师,你可以加我扣扣337939495,现在正在和飞利浦设计公司共同开发这款新产品。我设计过25kg力的那个脚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