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感性认识各种钢材强度吗

楼主(2016-03-03):
今天,制造部门经理拿着图纸跟我说,3MM不锈钢钣金太硬了,可能不好折弯,问我能不能改成Q235。其实我也回答不上,我zb只是仿照我师傅图纸选的材料和尺寸。说出来有点汗颜,是不是平时要动手算算才能提高感性认识。现在让我选5083还是6061,看着手册上的资料,我自己还真的没办法确定哪个最适合我要设计的零件。各位能给些建议吗,让我提高对材料的感性认识。谢谢大家。

网友A:
这原本是你该确定的事,原则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往薄了选

网友:
E不就是表述这个的

网友:
这个还是多看书 没办法

网友:
了解材料的性能以后不就好办了吗?

网友:
多去现场看看,制造现场和使用现场,拿在手里把玩一下,然后思考,慢慢就有感觉了。
不过话说你们用不锈钢不是为了防锈吗?235做表面处理可以替代吗?
另外针对你这里出现的问题,每台床子都有使用极限的,一般是满折厚度,按照比例换算一下就知道了(是一个估算值,计算值钣金手册里是有的)。比如折不锈钢,刀口是2米,满折3mm,那么你折4mm的板子的极限大概就是1.5米。保险起见尽量不要超过1.2米。
以上针对的都是钣金件,重要的加工件还是多算算吧。

网友:
选材不单要要熟悉材料的本身的性能吧,还和使用环境,工况,表面处理,加工工艺等等有关吧,可以这么说,材料选择合适,这个零件就完成了50%的设计。

网友:
感性当然来自手感,各样材质都动手亲自做过钣金工才有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原本是你该确定的事,原则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往薄了选

我是考虑到强度菜选厚点的

网友:
什么叫可能不好折弯?可能是他没做过,所以事先打招呼来规避责任。
不锈钢板的屈服强度,一般是大于400MPA的,而且越薄,屈服强度更高一些。自然是比A3强度高。
但是之所以用不锈钢,肯定有设计的原因,不能因为不好做就瞎做,随便换材料,而不去想办法,否则他这个经理也太好当了。

你让他直接去跟客户交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