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却管材料选择

楼主(2016-03-03):
机器的冷却管 长期泡在水中  用什么材料做性价比高,经久耐用  ? 是那种像长长的贪吃蛇绕起来的形状

网友A:
塑料、橡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橡胶都可以。

长期浸没在水中  塑料 橡胶不行吧

网友B:
我们做的冷却管都是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冷却管都是铜管

可以长期泡在水利么  我们需要定做

网友:
海底电缆用什么材料?

网友:
不锈钢管,铜管,锅炉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