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不同步,阀门经常卡住

楼主(2016-03-03):
现在有一台启动闸板阀,因空间不够,采用2台汽缸侧面工作,使用时,发现汽缸不同步,阀门经常卡住,怎么样才能使汽缸同步

网友:
直线轴承/自润滑轴承+导柱

网友:
拍下实物   不行可以将两个气缸输出端连在一起

网友:
两个气缸头先联在同一个轴上,然后轴的中间开一孔,孔和闸板间用一小园柱连杆,连杆穿过一定位孔,这样就不怕气缸不同步了

网友:
你是一个汽缸走一边么,两个普通汽缸根据我的理解是做不到同步的,这种可能要加机械结构来保证同步。
还是汽缸力不够,两个汽缸在一边?

楼主:
通过调压阀控制两个汽缸平衡,但是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