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流量的计算问题-液压供液系统

楼主(2016-03-03):
大家好,我的做机械设计的,在机械设计里面做点液压管路布置,之前关于液压流量只考虑流量的定性问题,现在需要液压流量的一个定量问题,麻烦大家帮帮手。
已知高压胶管管径D,高压胶管长度L,高压胶管两端的压差P,选用哪个公式计算流量?
如果选用谢才公式,关于谢才系数C的计算又该选用哪个公式?
其中里面的粗糙系数n或者沿程水头损失系数怎么选取?
如果有其他计算公式,能否分享一下?
邮箱:bmj_wxf@126.com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计算沿程损失你为什么要用谢才公式,建议先看看雷天觉老师的液压工程手册,前几十页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我看你对压差和流量的关系还没有想明白。已知胶管的沿程损失,一般大厂的样本里都有,直接查数据即可。实际应用时还应考虑管路布局的以及接头的影响,也都可以计算。做液压设计,流量一上来就要确定,否则怎么选泵,恕我直言,楼主已经错了第一步,根据极限工况最大流量确定管径和相关液压元件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明白计算沿程损失你为什么要用谢才公式,建议先看看雷天觉老师的液压工程手册,前几十页就能解决你的 ...

谢谢指导
我这个液压是用在液压支架上的,煤矿井下的一种支护设备。之前都是按经验来设计,没有一个定量的计算,也没有专门的实验来计算。

网友(点评):
液压支架?你在北、郑、张还是哪里?支架并不是频繁动作的设备,不太看重流量,你就把最粗那根缸算出来就行了。软管流速限制在5~8m/s,太低了大通径的高压管可贵死了,找折中。

网友(点评):
你这种情况不用去太过计较管子两端压差,意义不大,你多计算再对比实际就理解了。

网友B:
流量应该根据执行元件的动作速度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应该根据执行元件的动作速度来定

执行元件就是立柱,主要计算立柱的升降柱时间
计算立柱的话胶管接口、立柱上下腔的压强、立柱胶管长度是知道的。
现在是根据这三个数据来计算立柱的升降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