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的n次方减1一定能被3整除么?

楼主(2016-03-03):
How to prove it?

网友:
(3+1)的n次方展开

网友(点评):
最简单啊,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也可以(4-3)^n展开,呵呵

网友A:
看到不会  4^2-1=7

网友(点评):
搞错了,16-1=15

网友(点评):
都不许笑,大侠喝高了,,,,2斤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公式以前不知道哈

网友(点评):
首先 要用数学归纳法 证明这个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会  4^2-1=7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数学归纳法来了,另外5楼利用公式貌似更简单

网友(点评):
第一数学归纳法,赞!

网友:
2楼正解啊

网友:
学习了,可以考虑二项式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