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托盘,变形5CM会断吗?

楼主(2016-03-03):
请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做一个木托盘,长度1.7M,载重2吨,不知道会断吗?第一次做,在线等哈

网友:
你知道有限元不只是能看变形,还能看应力吗?看看最大应力多少,然后再找到你木拖盘的材料最大能受多大的内应力,这才是方法!

网友A:
木料的力学属性是各向异性,所以你分析的前提就是错的。更何况还是用simulation的简易版本,那结果更没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料的力学属性是各向异性,所以你分析的前提就是错的。更何况还是用simulation的简易版本,那结果更没法看 ...

学习了,以前还真是不懂

网友B:
木托盘都做的这么专业,领教了,大神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托盘都做的这么专业,领教了,大神真多

我也是菜鸟级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