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毡圈使用问题

楼主(2016-03-03):
如图,120的轴,上磨床磨过,选用的对应的毛毡,毛毡是细羊毛毛毡,毛毡沟槽也按标准做的,毛毡泡过油,然后装,装的时候很难装进槽里面去,好不容易装进去毛毡了,装轴时候又很费劲,全部装好后,轴又转不动,感觉被毛毡完全抱死了!求各位大神指点,哪里出问题了?在线等!先谢过了。

我个人观察感觉是毛毡的安装槽太小。

楼主:
补张图,毛毡装进去很均匀,就是再装上轴转不动

楼主:
补张图,毛毡装进去很均匀,就是再装

网友A:
图也没补上啊?
用什么油浸的,要用热油,使毛毡软一点。

楼主: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也没补上啊?
用什么油浸的,要用热油,使毛毡软一点。

大侠,什么是热油,学习下,谢谢。

楼主:
最后把轴磨到119.3装上能用了!但是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按国标来不行

网友B:
毛毡装时要压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毡装时要压实才行。

装的时候用120.5的轴穿进去,挤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