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材料断裂,求助

楼主(2016-03-03):
    出口的零件,很简单的一个U型的冲压件,客户要求材料A36,我们用SS400这种材料,冲压后不涂油不做任何表面处理直接出口美国,然后客户将它和一个管子焊接在一起,然后热镀锌。但出现了裂痕,如图片所示。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吗?是我们的材料不合格?还是说即使用A36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焊接和热镀锌造成了材料组织的破坏?
    请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6-3-3 13:06):
补充一下,板厚4.7mm,出现这种情况的有12%左右。

补充内容 (2016-3-3 13:08):
折弯半径:R5。

网友:
这应该是折弯的问题吧,板多厚?折弯角多大?

网友A:
这种折弯件是需要做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折弯件是需要做处理的

怎么做处理啊?

网友B:
我觉得很可能是材料问题;折弯处的裂缝应该是折弯造成的,焊接和热镀锌只是加剧了裂缝;解决办法,可以加大折弯半径,或者换更好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可能是材料问题;折弯处的裂缝应该是折弯造成的,焊接和热镀锌只是加剧了裂缝;解决办法,可以加大 ...

多谢啦,试试

网友C:
折弯线垂直材料轧制方向折,或者折完后做下去应力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线垂直材料轧制方向折,或者折完后做下去应力热处理。

我就是按照垂直材料轧制方向折的,不过可以试试去应力。谢啦

网友D:
给张折弯区外侧的清晰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张折弯区外侧的清晰照片看看

不好意思,没有外侧的照片。那个裂开的很严重的也是掰开的,从内测能看到明显的裂纹,外侧是看不出什么来的,折弯后的黑活也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折弯后的黑活照片更好,或者自己用放大镜仔细瞧瞧。若大部分都无异样,就要合理的怀疑原材料的状况

网友:
可能是半径小了吧

网友E:
折弯还是压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弯还是压形

模具折弯

网友:
   真的很奇怪啊,钣金折弯,外侧受拉,内侧受压,正常情况下不是外侧撕裂吗?楼主给出的竟然是受压内侧有裂纹,外侧没有?坐等钣金高手分析,附我们公司收到的不良品

网友(点评):
这个正常啊 折弯件都有一定的回弹,有裂痕的话 在时间的作用下,慢慢回弹 钣金件会往外掰 裂痕几乎都是在内侧 以前搞钣金的 裂痕几乎都是在内侧 你说的裂痕也没错 那时刚冲出来的时候 按楼主的意思他们是...

网友(点评):
楼主的钣金件刚冲出来,没看见裂痕,只能是发生在内部,焊接时,进一步加剧回弹,所以在内部裂开了

网友:
刚才照片没传上

网友:
是不是折反了,压平后,重新反过来折的哦;如果不是外R都拉裂了,超过材料塑性变形极限了加大R角;或则更换材质,厚板一般都是热轧钢板吧,这玩意折弯加工性能不好。如果硬要用,先热处理下。

网友(点评):
怎么看都是对称零件啊,折反了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看裂纹,有点像。毕竟只有这么几张图片。

网友(点评):
16楼上的图片的零件,不是对称的哦。

网友:
18楼正解,做过折弯的  一看这就是折反了,,压平重新折过来,,  呵呵,在厂里面做过的   都知道的,批量报废  不可能,通常都是反修,,

网友:
18楼  是行家

网友:
没用过楼主说的材料 所以不太了解板材性能

网友:
折弯对材料就有损伤了,热镀锌对零件有氢脆现象,加大了损伤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外侧的照片。那个裂开的很严重的也是掰开的,从内测能看到明显的裂纹,外侧是看不出什么来 ...

同意@LIAOYAO 大侠的看法。
要有外侧和断口照片,排除工艺问题,才能锁定材料。

12%不低了。

网友:
会不会是车间使用边角料加工,原料应力方向存在问题,所以小部分会断裂。

网友:
是材料问题。

网友:
此种材质和板厚按照片中的圆角折弯理应不会出现断裂的,我们5个的板折弯内圆角R2才偶然出现裂纹,我们一般没有后续处理,直接折弯后焊接,喷漆。

网友:
不是加工造成的吧,是使用的时候反复弯折或者弹性疲劳造成的,应该询问使用方的安装和使用环境

网友:
钣金件冷折弯,如果是材料的问题,估计是硫超标了

网友E:
该零件裂纹是由于钢板折弯区较厚的镀锌层,在钢板残余应力及环境的潮湿空气介质的共同作用下早期产生应力腐蚀开裂,并且裂纹向基材内延伸扩展。

首先严格控制镀锌层厚度,尤其在折弯区域;其次对钢板的晶粒度进行控制或钢板折弯后进行去应力处理,再进行镀锌处理。同时控制钢板的洁净度。

网友:
折弯角小了!

网友:
外边没裂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零件裂纹是由于钢板折弯区较厚的镀锌层,在钢板残余应力及环境的潮湿空气介质的共同作用下早期产生应力腐 ...

同意

网友(2017-10-11):
折返了。不是材料得是.

网友(2018-04-23):
折弯小了,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