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0粗糙度1.6,用什么刀片性价比高

楼主(2016-03-03):
HT200粗糙度1.6,用什么刀片性价比高,车削工件的端面,是用来密封的,最大直径是38,机床转速只有1800,各位网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刀片或刀具呀

网友:
粗糙度的经验公式Ra=125f*f/r ,可以选择大圆角的刀片,性价比好就选双面的S型,推荐三菱住友,便宜、寿命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