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转动后涨紧原理

楼主(2016-03-03):
像有些设备上  轴在转动后 模具外涨 可以锁紧需要加工的产品 是怎么实现的 比方说水桶卷边 启动后涨紧桶身就行了 不用再设计上模下压来固定了

网友A:
气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的吗?

这个不知 如果非要气动那也行的  有没有机械原理的 轴在转动就涨紧 停止后就缩回

网友B:
螺旋张紧吗?

网友:
凸轮、连杆、锥轴这几种都有可能

网友C:
lz要用在什么设备上?

这叫涨薪轴

网友:
气涨轴用气控可行吗? 转动停了把气也停了

网友D:
气胀轴是一种,正反螺纹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这二种。

网友:
个人理解啊,这种轴是不是有内轴和外轴两层,内轴与外轴之间有连杆,内轴转动时,连杆外端摆出卡死被加工件,同时也带动外轴一起转动。当内轴停止时,因为惯性,外轴不会立刻停止,会转动一个角度,利用这个惯性,将连杆收回,同时松开被加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用在什么设备上?

这叫涨薪轴

比方说垃圾桶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胀轴是一种,正反螺纹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这二种。

这个是气胀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胀轴是一种,正反螺纹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这二种。

不知道这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张紧吗?

同时实现 轴转动和伸缩 来涨紧加工工件 原理不明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是?

帮lz上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帮lz上视频

我也想知道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方说垃圾桶卷边

垃圾桶的卷边需要涨心。这个其实比较简单了。用气缸就OK了。

你们是201,304?桶径和桶深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