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的跑温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3):
热处理的跑温是什么意思?热电偶损坏导致跑温是什么意思?
涉及到的温控仪/热电偶/,两者作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说说个人理解的基本意思:
跑温即炉内实际温度偏离预设温度。
热电偶的主要作用就是测炉内温度,温控仪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炉内温度,热电偶损坏测温就不准确,反馈到温控仪的温度就不准确,导致温控仪做出错误的判断。
比如设定500℃,热电偶损坏,检测实际值为400℃并反馈到温控仪上,由于温度低于设定值,温控仪就会控制温度上升,从而导致实际温度高于设定的500℃。

网友(点评):
这么说热电偶和温控仪两者一般要配合使用了??

网友(点评):
跑温不是指温度跑掉降低了??而是“跑温即炉内实际温度偏离预设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