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设计,这两种哪一个对

楼主(2016-03-03):
想到的震动方向是两种,
1.震动中心线经过两个弹簧中点。
2.震动中心线经过槽体的中点。
不知道这里面那种对?或者是都不对的话,应该如何设计?
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很多大神们给的方法是让我自己去看书,这个建议也不错,
不过就这个问题的话,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我没啥文化,没学过机械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式有意思的

网友B:
你看下,怎么样?

我公司使用的震动料槽

我公司使用的震动料槽

网友C:
先给你一个图片看是否有参考意义

振动筛_振动电机_弹性振动支撑

振动筛_振动电机_弹性振动支撑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是传说中的扭杆悬挂吗?

网友(点评):
采用弹性振动支撑的悬挂安装方式

网友D:
看着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东西,给你个资料,希望能唤起你对数学的热爱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66328

另外这个是“振动给料机的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ThgJQyAOCtkcqaUg4D1YlfsvOs8kuZYO-5bIAYOs4_f33obUw1nKiKR7WnhqUsQUE9UwhEDGgpyDedNMsnH0edDslEyjeMhIa9b71Z3AH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简单而又不简单的东西,给你个资料,希望能唤起你对数学的热爱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 ...

多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怎么样?

大侠请明示啊。。。

设计这个的时候你的电机震动中心线是怎么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给你一个图片看是否有参考意义

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