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柱面和平面配合,设置距离,不能解出???

楼主(2016-03-03):
solidworks圆柱面和平面配合,设置距离,不能解出??

网友A:
设定轴和平面的距离配合吧

网友B:
如果选择轴面和平面的距离配合,默认的是轴面的最下边素线到平面的距离,如果想定义的是轴中心到平面的距离,请打开轴实体的临时轴,选择临时轴与平面的距离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轴和平面的距离配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选择轴面和平面的距离配合,默认的是轴面的最下边素线到平面的距离,如果想定义的是轴中心到平面的距离 ...

问题解决了,可能是文件太大,在总装配体里提示不能解出,在部装里可以。顺便问一下大侠,在装配体里,能单独显示一个零件的临时轴吗?否则临时轴太多都看不清,电脑(高配置)运行很卡

网友:
建基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