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技术条件疑问

楼主(2016-03-03):
最近翻看液压缸的技术条件,液压缸的内泄漏评判标准容易理解,可是对外泄漏的环节觉得疑问有点大,第一,判断标准不明确,
第二,几万次的动作试验,检验的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具体看附件,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我公司换油缸还要再下面试运行3-4天,一分钟6次  你看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万次换向,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统计一下适用机器的寿命,日油缸动作次数,然后一般给出 ...

假如一辆汽车的寿命是30万公里,是不是需要试验个几万公里的。油缸的缸径500,行程8000,这个试验算一下的成本是多少呀?算了要吓一跳?这个油缸还有谁买呀?实际上液压缸的厂家是这么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辆汽车寿命30万公里,那测试时不跑上一百万公里能行?目前的汽车制造厂家实际就是这么做的。
另外 ...

大哥,大批量新产品开发寿命试验会有这个过程,可是产品定型了,新产品出厂检验不会这个做吧。
再说了,液压缸大批量的情况不是大多数。大部分的液压缸是非标的。客户的大油缸总共定一个,也许几年就是一个。这个情况新产品检验是什么情况?兄弟不才,只是看了这个液压缸技术条件,要用到这样的类型产品上检验外泄漏,不知道怎么怎么操作了,想了解大多数企业油缸产品的外泄漏判断标准实际上是如何执行的。特别是国外是怎么检验的。希望有见识的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