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合适 ?公差 0.01内

楼主(2016-03-03):
外径8mm  壁厚0.8mm左右的管件 ,材料6061铝合金 ,304 不锈钢  。用什么刀具加工比较合适 ?公差 0.01内 。

有懂行的大侠么?

网友A:
管长呢? 不锈钢和铝合金可以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长呢? 不锈钢和铝合金可以选吗?

管长 3-15 不等 不锈钢 铝合金都有

网友:
可以试下用铰刀铰,但是铰刀必须定制不能涂层。 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可以找刀具厂家配合你们定制专门的铰刀。

网友B:
有很多刀都可以,加微信157660013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刀都可以,加微信15766001381

您是?

网友:
你好,您这个并不难加工啊!可以使用细径内孔镗刀。配合PCD刀片即可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看批量。如果批量很大,铝合金的用PCD铰刀;不锈钢用硬质合金铰刀。
如果批量不大,全部用硬质合金铰刀,就是加工铝合金时可能会因为粘屑导致孔径超差。

网友:
现在我用NTK的刀具。303不锈钢内径8±0.002加工都没有问题。要求再高点±0.001配合其他刀具也可以加工。

网友:
用铰刀?怎么装夹?

网友:
精度要求不算高但是需要定制的,需要可以找我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