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机器的压气机选型难题

楼主(2016-03-03):
我们想设计一台行走机器,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力矩,体积)采用气动作为驱动比较理想,可是找了很多地方,市面上气源普遍采用的是市电交流220v,请教各位前辈,到底有没有直流电源供电的压气机,最好是带储气罐的整个系统。

网友A:
怎么得,你家连220V交流都不方便?只能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得,你家连220V交流都不方便?只能用电池?

不是啊,因为机器可能要在野外工作,而且是行走的,不太好接固定电源。

网友B:
有啊 24V 小气泵...也有液压的 液压动力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24V 小气泵...也有液压的 液压动力单元...

好像淘宝上有那种24v,用汽车电瓶供电给车胎打气的,还只是一个气泵,需要自己做储气罐其他配套。有没有现成做好整套设备的厂家啊?

网友C:
为什么要储气罐呢,本来气体可以压缩用来行走是个问题,不是没有储气罐更好吗?

网友D:
没有这样的小气泵更好啊,那你可以先做气泵啊,这不就是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储气罐呢,本来气体可以压缩用来行走是个问题,不是没有储气罐更好吗?

考虑压气机的流量可能不足,用储气罐是稳定气压用的,机械设计方面没什么经验,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样的小气泵更好啊,那你可以先做气泵啊,这不就是商机吗。

机械真不是我们的专长,所以尽量还是使用成熟的整套设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压气机的流量可能不足,用储气罐是稳定气压用的,机械设计方面没什么经验,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转速怎么稳定啊?

网友:
放弃你的这个想法吧,气动马达耗气量极大,一个电动气泵打出来的气流量不够你的车轮走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