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2如何打开STP装配体

楼主(2016-03-03):
用SW打开STP装配体后,整个装配体一个配合命令都没有,大神们,怎么破?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外面转来的肯定没有了,要自己加

网友:
很抱歉,貌似是打不开的

网友A:
破什么破,你以为第三方的中间格式有义务保留所谓的配合关系吗,不同的软件对配合关系有不同定义,作为第三方的中间格式如何保留这些有关系,所以第三方的中间格式只保留几何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什么破,你以为第三方的中间格式有义务保留所谓的配合关系吗,不同的软件对配合关系有不同定义,作为第三 ...

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