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产这种塑料小零件

楼主(2016-03-03):
这是个塑料的小零件,边缘有两个小搭扣,合上后是一个圆柱体,外径13mm,长20mm,里面还有一个直径3mm的孔。
想生产这种东西,打算自己开模具,找别人代工。
请问:
1、开模具大约要多少钱?这么小的东西,模具肯定要一次能做好几个。但是模具太大的话,对代工厂又有要求,所以也不宜太大。请问要多大的模具比较合适?
2、这个零件上有个“铰链”,请问对工艺有什么要求呢?在模具、选择代工厂方面要注意什么?此铰链对成本的影响大不大?
谢谢!!

网友:
这个是我以前公司用的相当于模具招标的表格,不好意思不会排版将就看吧
模具估价裁决表

公元     年   月   日                                      编号:
发包单位打
√        √
        研发
       采购
      生技

核   准        审                 查        主  办
 建档核对人员        建档人员
裁决结果         厂商        统一代码
模具费        人民币: 百 拾 万 千 百  拾  元整
中文名称
        第一 次 试 模 日 期        年  月   日        模 具B.O.K 日  期        年  月  日
        试模次数        次        模具寿命        万次
机 种        检查号码        品名        中 文名称
                 模具
                部品                图号
试模管制         区分          特殊指定    公模(仁)   母模    模 穴 数     穴/模

模具种类
代号                 1.新开2.修模3.误裁                (材质)         (材质)
进料方式
代号                 1.直接2.针点
                                抛光度        抛光度
A.塑胶射出成型
B.塑胶发泡(含保力龙)
C.塑胶押出成型
D.塑胶真空成型
E.一般铸造模具
F.压铸模具
G.治具
H.印刷版模
P.Press模具
Z.其他        裁      决     补     充     说     明
  厂商
项目        ()级        ()级        ()级        自估()级
①材料费
②制造工时成本
③营业利润(税)
①+②+③估价金额合计
议价结果        价      格
        第一次试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模具B.O.K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试模 次 数        次        次        次        次

网友A:
请问这是电源线接头盒吧?

网友B:
这事数据线磁环外面那层壳壳么?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感觉是可拆卸磁环的外壳,这东西的开合次数非常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数据线磁环外面那层壳壳么?

应该是

网友C:
这就是磁环外面的壳,材料用百折胶,开合次数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没错,就是这个壳。不知道白折胶对注塑机、工艺方面有要求吗?

网友:
“铰链”乐扣杯盖就是这样用的,材质选用得当寿命还是可以的,这玩意用来装接在线路上的保险丝,或者装磁环都有,要降低生产成本,模具上做到一模多穴,然后选用相应克数的注塑机。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最常见的注塑机是多少克的?

网友:
模具费用1模2穴大约6000元,关键是铰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电源线接头盒吧?

外径13mm,长20mm.
接钱盒没有这么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磁环外面的壳,材料用百折胶,开合次数应该问题不大

聚丙料,注塑方面算简单的。

网友:
见过,好像是磁环外面的壳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径13mm,长20mm.
接钱盒没有这么小的吧?

可拆卸滤波磁环壳

网友:
可以发样品吗,我这有注塑机7台。铰链的话可以采用三元乙丙的。QQ273752443

网友:
能发样品或数模吗,我这有注塑机7台,铰链可以采用三元乙丙的。QQ273752443

网友:
我这有注塑机7台,铰链可以用三元乙丙的。请发样品或数模

网友:
我这能做,铰链用三元乙丙的就行

网友:
看图一模最少应该有6穴吧,铰链位置看不清楚,具体做几穴要综合考虑。看起都没有侧抽芯结构,有自己的模房吗?

网友:
这个大1模6-8个比较划算,当然你的订单量多少,材料用PP就可以了,我看你的照片铰链还是蛮厚的,我们以前都有做0.4-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