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机械性能咨询

楼主(2016-03-03):
螺母标准里头只提到了螺母的保证应力和保证载荷,并没有像螺栓那样提到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

请问大神们,螺母材料本身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与螺母的等级有没有对应关系呢?螺母的保证应力是否比螺母材料本身的屈服强度小呢?另外在举个例子,04级的螺母保证应力为380MPa,4级螺母的保证载荷为510MPa,这是否说明4级螺母比04级的螺母材料本身强度大呢?

网友A:
我这手册上写的这个保证载荷的单位可是N,你仔细看好了,510MPa是4级螺母的保证应力。510>380,说的就是材料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手册上写的这个保证载荷的单位可是N,你仔细看好了,510MPa是4级螺母的保证应力。510>380,说的就是材料 ...

但我看了标注上的解释,螺母的等级只是对应螺栓强度等级而已,并没有像螺栓那样直接说明材料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另外有些资料上指出同等级匹配的螺栓和螺母,螺母的材料强度一般都小于螺栓。以4级螺母为例,加入510为螺母的材料强度,那岂不是说明同等级的螺母材料强度比相匹配的螺栓材料强度大很多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把螺母的抗拉、屈服强度写上,得问编手册的了。螺母强度大于螺栓,能够保证螺母先于螺栓失效。节约成本嘛,特别是那种把螺纹攻在轴上的,换螺母容易换轴不易啊。至于一般情况,螺母与螺栓那个强度高点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