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汽车没有发动机制动,是否可行

楼主(2016-03-03):
如题 变速箱有些类似脉动式无极变速,由于设计原理必须要有超越离合器。这样汽车就没有发动机制动!这样可不可以,或者说能否有其他的办法解决。来问问行内人,小弟我是外行。。

网友A:
没考驾照么?教练没跟你讲过?
没有发动机制动,下长斜坡的时候只能靠踩刹车控制速度,刹车片能给刹红了,从而整车失去制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发动机没有制动呢?
没有发动机制动呢。有什么好处咧?

脉动式无极变速器没用应用到汽车上,是不是因为不能实现发动机制动。现在已经有实现传递大扭矩的超越离合器,以前因为超越离合器不能传递大扭矩和寿命短而制约脉动式无极变速器使用性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抱歉。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考驾照么?教练没跟你讲过?
没有发动机制动,下长斜坡的时候只能靠踩刹车控制速度,刹车片能给刹红了, ...

驾照没考额

网友:
脉动的变速器怎么实现动力的平顺输出,怎么实现实时的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