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预紧

楼主(2016-03-03):
刚在电机公司学习一阵子,常常听到设计员谈到轴承的预紧(一般都是用的角接触球轴承)。想了解下什么是轴承的预紧,最好能用图示意下,在这里先谢谢前辈大侠了。

网友:
给轴承内外圈加轴向压力。

网友:
目的是控制轴承游隙。
轴承生产厂商通过严格控制轴承内外圈不同的尺寸公差。当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起被装紧时,由于尺寸公差的原因,内外圈就会出现一个很微小的偏移,滚珠与内外圈之间的间隙就对应减小。

网友:
轴承和轴的间隙大了会磨轴吗?

网友:
补充内容 (2016-3-5 17:11):
图片来源,西工大版机械设计

网友(点评):
建议加注截图来源--西工大版机械设计

网友(2019-08-16):
我也来学习一下。。  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过去有个帖子,是“害怕伏枥”社友的可以查查。

网友:
找到了
工人生涯制作之一:角接触轴承配对隔圈厚度尺寸测量 http://www.cmiw.cn/thread-441129-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