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32A磨床快动缸问题

楼主(2016-03-03):
M1432A磨床的的砂轮进给液压缸(快动缸),已经找了好几个版本的教材,都是如图所示。我想问的是既然油缸已经直接与换向阀相连,那么管路上并联的单向阀有何意义?就算是活塞运动到行程末端封闭了管路进油口,可是油缸回油腔剩余的油液也没有办法通过单向阀啊!是不是应该在管路上加上节流阀?@2266998 ,麻烦8爷及各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
油缸运行速度和流量有关,进油时候开启2路进油,回游时候只有一路。我猜是起一定的换相缓冲作用

网友(点评):
可是大侠流量由油泵的转速决定,在电机转速一定的情况下,油泵的输出流量一定,并联多根管路只是降低了管路中的流速啊?

网友:
图上是不是想画个液控单向阀呢

网友(点评):
已无力吐槽,我能找到的国内教材都是这幅图。

网友(点评):
实际应该是单向调速阀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是单向调速阀

网友(点评):
说错了,是单向节流阀。

网友A:
楼主应该想想单向阀并联的的油路是起什么作用。书上没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想想单向阀并联的的油路是起什么作用。书上没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

单向阀并联的油路其两个流动方向的有效截面积不同,如果液压源为恒压源的话,那么这根管路是可以实现正反方向流量(油缸速度)的不同,可是这样的做法在这张图里有何意义呢?进油管路的有效截面积始终大于出油管路,无法调速和缓冲。我认为与单向阀并联的那根管路上应该有一个可调节流阀,构成单向节流阀。大侠怎么看?

网友(点评):
上机的活塞没拆开过,四机的半自动,活塞上有燕尾槽,就是那条旁路,用来实现磨削工艺要求,快到慢到死定位。大的M,应当是起缓冲作用。各家的半自动,方式不大一样。

网友(点评):
可单独的阀相比,不可调,加工成啥样就是啥样。磨床的液压系统设计很巧妙的,某进口液压磨床的操作箱,更换一个要30万,功能很完善,强大,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想想单向阀并联的的油路是起什么作用。书上没把这个问题交代清楚。

螺旋线大侠,您看这样表述合不合适:
     如图下部分所示液压缸,在正常运行时进出油均为全流量,当运行到行程末端时,活塞本身封闭缸筒上的a口,这样回油腔的油液只能经过节流阀节流减速,节流阀可以是活塞上开的节流槽(与缸盖台阶孔配合)或者缸盖本身自带一个可调的节流阀。
     可是这样的结构有一个缺点,就是在液压缸缸运行至末端开始反向运动时,进油腔的油液必须全部经过节流阀(此时a口被活塞自身封闭),有可能引起抖动爬行,所以如图上半部分所示液压缸,增加一个单向阀,这样在液压缸缸运行至末端开始反向运动时,进油腔油液可以经过单向阀小阻力进入。这样应该能避免反向初始抖动爬行。
     以上阀结构与液压缸作为一个整体配套,不知市面上是否有这样的液压缸出售。

网友(点评):
控制回油一样可以调速啊。有机会看看实物吧。

网友(点评):
以前拆过一个摆动油缸,就是单向阀和加工在活塞端面上的燕尾槽配合来实现快启慢停功能的。

网友:
它就是个调速阀,用排油口节流控制速度,免得油缸排油太快,活塞杆一下窜出去

网友(点评):
题图的回路单向阀并不能发挥节流作用啊?想要节流调速应该是我在六楼贴出的回路图吧?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进油的时候可是两个通路一起进油。排油的时候,单向阀的那个通路关闭,油液只能由一个通路出油。排油流量小于进油流量,这样就可以限制油缸速度了。

网友(点评):
明白层主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进油腔进油时单向阀打开,进油阻力小,回油腔回油时单向阀关闭,回油阻力大,形成一定的“背压”防止前冲使运行更平稳。当然还有闸缸也起同样的作用。

网友A:
原理图是原理图,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图有真相,这就是上海的M1332的快进缸,看看吧。
1,快进缸外观,注意进油口对面的堵头(里面放钢球的,“内置单向阀”,没弹簧,靠重力复位)

2,后端盖分解和位置关系图,好理解吧。快进还有无问题?

3,注意缸体上的环型槽和活塞上的节流槽。缓冲慢停有无问题?

上机是在缸上做文章,下面是四机的,在活塞上实现,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得了,这种照片你也搞的到?哈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你用屁股想就知道只能是我拆了台设备来拍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你用屁股想就知道只能是我拆了台设备来拍的啊。

网友(点评):
lz是不理解缸端缓冲的结构,你这图他能明白了吧。

网友(点评):
关键地方都交代清楚了啊。

网友(点评):
他是被书上的原理图给整懵圈了。现在上机的说明书上就不这么画了,直接换向阀到进油口,什么单向,节流统统不体现,这是缸本身的功能。

网友(点评):
这东西,没现场实际拆过,他们靠看液压图,很难理解的。难得你热心助人了。再不理解,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原理图,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图有真相,这就是上海的M1332的快进缸,看看吧。
1,快进缸外观, ...

请问螺旋线大侠,油缸伸长时,油压把钢球顶起,增加进油截面,油缸缩回时,靠钢球堵住油孔,减少油缸缩进时排油速度,实现快进慢回?那钢球不是在油缸里到处打转了?另外这油缸是不是只能垂直向上伸长使用?

网友(点评):
是快启慢停。不管是伸出还是缩回,都是快速启动,快到底的时候减速停止。油缸是水平安装的,进油口朝下。再好好琢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螺旋线大侠,油缸伸长时,油压把钢球顶起,增加进油截面,油缸缩回时,靠钢球堵住油孔,减少油缸缩进时 ...

求前盖拆解图片@螺旋线 谢谢

网友(点评):
一样的结构,只是前面有活塞杆,多了密封而已。前面不好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原理图,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图有真相,这就是上海的M1332的快进缸,看看吧。
1,快进缸外观, ...

螺侠我要给你生猴子!!!!!生猴子!!!!!生猴子!!!!!重要的事说三遍!!!!!
就为了菜鸟的一个小问题大周末的还拆机拍照,太感动了!

拆机图片已经很清楚了,液压缸运行分为以下三段:
       正常段:进油腔:单向阀关闭。
                    回油腔:单向阀关闭。
       减速段:进油腔:单向阀关闭。
                    回油腔:单向阀关闭,活塞上的节流槽与缸盖的环形间隙相互配合,逐渐关小,节流减速。
反向启动段:进油腔:单向阀打开,油液经单向阀进入活塞与缸盖之间的“减速回油腔”如图所示。
                   回油腔:单向阀关闭。
这里单向阀的开闭只考虑此阀两侧的压差,未考虑流动等问题,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这幅图任何一本液压教材里都找得到,可我就是没法和原理图上的那个液压缸联系起来,说到底还是8爷的那句话:“没真玩,纸上谈兵!“
再一次感谢螺侠等各位前辈,真诚的说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