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栅尺读数跳动

楼主(2016-03-04):
做的产品是影像测量仪,在调试的时候,用的步进电机,当通过控制器--驱动器控制电机时,走一段距离,电机停止,脉冲已停止发出,但光栅尺读数还会跳动几个um,然后才停下来,
但是如果用脉冲发生器(编程模式)直接控制电机,读数与脉冲同时停止,没一点问题,但是脉冲发生器调为手动,光栅尺读数还是会跳动,一直找不到原因,换电机、调细分都不行。
还请有过经验的大神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换读头呢?

网友:
只能说明你的机构确实在动
几个微米,用千分表都能打出来,你确认一下。
如果程序走,没问题,那是你手脉处理有问题。估计你是手脉进高速计数器,然后经过处理后再输出给脉冲口。手脉停,并不能代表你的脉冲输出就停了,你可以监控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光栅出问题了,线头接触不良了,拆开重装了一遍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