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最低转速允许多少?

楼主(2016-03-04):
我选了个伺服电机,台达ECMA1308,额定转速1500r/min,转速需求180r/min。看了转矩与转速曲线,从0到1000r/min力矩线都是水平的,变频控制器应该是1到60HZ+都可以控制吧?我觉得应该可以正常运转,是这样么?还是我需要加个伺服电机专用减速器?

楼主:
我是机械的,这个是不是归 电气工程师选型呢?

网友A:
伺服是通过自己的控制器 控制脉冲量吧?
没看懂突然冒出个 变频器。
只要扭矩 惯量满足  都可以正常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通过自己的控制器 控制脉冲量吧?
没看懂突然冒出个 变频器。
只要扭矩 惯量满足  都可以正常旋转的 ...

我没用过伺服电机,只有基础知识。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是需要看你需求的扭矩和转速是多少,一般选用电机是其输出扭矩要略大于所需扭矩。加减速器与否也是看你的需求,减速器的最终目的是降低转速和增加扭矩。

网友:
是连续运动吗,长时间低频率对伺服电机不好。

网友:
这个伺服电机,都是通过配套的伺服驱动器进行运转的,你可以通过控制器发数据给驱动器来控制电机运转。转速没问题是一方面,主要还需要考察加减速力矩、有效力矩、转动惯量的匹配等等,伺服电机的样本手册上一般有选型案例,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你的工况是什么?需要输出多大的扭矩?扭矩满足的话,用不着选这么大电机

楼主:
我计算过了。我的推力需求2000N,速度0.05m/s。选了个滚珠丝杆导程5,负载转动惯量约0.00001kg*m2,负载转矩约1.66Nm。现在选了个交流伺服电机额定转矩2.38Nm,转子惯量0.000118kg*m2,加速时间0.1s,加速转矩0.57Nm。所需转矩为1.66+0.57=2.23<2.38Nm,额定转矩下丝杆推力为3003N>2000N。现在只是转速很慢,问最低转速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可以到0.2mm/min,再低,就明显爬行了,如果允许爬行,还可再低。转速自己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机械的,这个是不是归 电气工程师选型呢?

配合着选的,不能全推给电气

网友(2021-10-08):
引用 楼主:
我是机械的,这个是不是归 电气工程师选型呢?

这应该是机械和电气都要会选的,机电不分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