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失效的判定问题

楼主(2016-03-04):
  我刚刚做了一下化学镍的盐雾。24h外表无变化,但是钻的通孔内已经出现锈蚀了。这种非外观面,非功能面腐蚀在各位公司的判定标准里面是算失效还是可以接受?
  孔内腐蚀一般是由于粗糙度的原因还是由于前处理的原因呢?

网友:
我没做个类似的,我猜想一下是不是因为孔内的镍层不够的关系呢。

网友:
看通孔的作用,要求高的肯定是不合格的

网友A:
通孔的问题应该是搅拌的问题,正常形况下,化学镍通孔正常膜厚是可以达到和表面差不多的

切个金相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的问题应该是搅拌的问题,正常形况下,化学镍通孔正常膜厚是可以达到和表面差不多的

切个金相看一下 ...

我找了两家来做化学镍。不过都没有达到论文上的理论值。都没有超过48h盐雾的。
化学镍到底是理论和实际相差太远呢?还是工艺流程需要特别注意呢?

网友(点评):
论文,哈哈,国内的这些论文,听听罢了,打折三分之一的性能再考虑,那个都是理论极限,谁来确定数据的真假

网友:
楼主理论高深,多跟着学习。

网友:
孔的大小及粗糙度,镍层厚度都有影响。

网友(2016-04-19):
那么化学镀镍耐盐雾到底怎样,镀多厚可以耐96H盐雾,哪位大侠了解?

网友(2016-07-30):
我刚做的电镀亮镍,厚度大于12um,能通过96小时中兴盐雾,表面没任何变化,基材是纯铜。
另外外协厂对我说纯铜镀镍也要先镀铜,是这样吗? 我看很多标准都没有镀铜打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