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装配体里库零件出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4):
      坛里高手来指导下。
      就在我重装了win7系统后,SW出现了问题。
     具体情况是我原本重装前做好的文档,现在打开一个装配体,里面有从TOOL生成的零件---一齿轮和齿条,但生成的零件我加有特征(比如螺纹孔之类的),是另存副本到我指定的文件夹,零件名称也重命名了。但是现在装配体里的零件又回到库文件时的尺寸,也就是没有编辑之前的模型,零件名称也是库文件名称,当然配合就出问题了。用我另存的零件替换后OK,但下次打开又有问题了。
       希望知道的朋友讲讲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修改后的文件转换成step格式,再转为sw默认的格式,试试看

网友(点评):
装配体无法插入step格式的文件,是我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A:
14版的经常出现崩溃的情况,建议还是用回13版吧。

网友(点评):
是你机器不行,别拿软件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版的经常出现崩溃的情况,建议还是用回13版吧。

前期用14建模了,降版本打不开啊!

网友(点评):
人家说什么你信什么,长脑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修改后的文件转换成step格式,再转为sw默认的格式,试试看

         谢谢你的建议,可行的步骤是另存STEP格式,然后再转prt格式,插入装配体,但这样我们工作量好大。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怎么让它不再关联零件库什么的?

网友(点评):
完全是一个外行的可笑建议,你Y的当真相了。

楼主:
      随心的建议可行,但想问问大家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点评):
可行什么,你自己说的就已经证明是不可行的,怎么喜欢抽自己嘴巴

网友B:
很正常,你没有单独保存,则所有toolbox零件受toolbox规则影响,只保留toolbox中的数据,其它后加的一律pass掉。

还有不勾选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你没有单独保存,则所有toolbox零件受toolbox规则影响,只保留toolbox中的数据,其它后加的一律pas ...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想问大家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不勾选,其次要单独保存一下,这个对话框就是不勾选才出现的,相当于有两个这个文件,一个是你设定好参 ...

一,像螺钉螺母我是直接从toolbox插入装配体,现在显示找不到。
二,如果需要修改的,我是生成零件后保存为独立零件,包括零件名称也改了,就是不行。结果插入装配体后还是和toolbox关          联,零件也变成修改前的状态。

还有可能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能否分享下你的处理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分享下你的处理方法。

我给删了,重新建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删了,重新建的就好了

问题是下一次打开又这样,总不可能每次都删除重新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下一次打开又这样,总不可能每次都删除重新建啊?

哪你重新定义个名字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你重新定义个名字 试试

重命名了,但插入装配体就会多一个后缀连接,是在下一次打开是就这样。那个0.7M  22T CL是我另存的文件名称,没有后面的东西。

网友E:
遇到过,13版也一样会出现此类情况,可能要把源文件删掉才行,不然老要替换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13版也一样会出现此类情况,可能要把源文件删掉才行,不然老要替换零件

之前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昨天才这样。郁闷啊,现在还没有解决。系统已经重装、软件已经重装。有待高手帮帮忙。

网友F:
楼主 ,7楼的办法你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7楼的办法你试了吗?

试过,不行,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不行,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这就奇了怪了 看来是个疑难杂症
坐等高手

网友:
可以试下这个工具,更改下文件属性(设为NO),变成普通零件。下次打开就不会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这几天的热心帮忙,现在问题解决了。
同时把过程给大家分享哈。
一,系统选项-------异型孔向导\tooldox---------“将什么什么设为默认搜索位置”不能勾选。
二,如果你们安装的系统已经打好了“windows   update  KB 3270630"这个补丁,那么很有可能导致toolbox不能配置。当然正版随意。那么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只有重装系统,而且装较早的系统,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打这个补丁(因为系统预打的补丁是没有办法卸载的),旧点的系统装好后再打补丁和漏洞修复,完成后卸载“windows   update  KB 3270630",具体步骤如下:打开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查看已安装的更新(在左上方)---------等几十秒就出来了,全部显示在列表里面,找到后点击,在列表的上面就会出来”卸载“按钮,点击直接卸载就可以了。
三,最好是自己建一个标准件库,这样不会出错,也方便打包,我现在也开始慢慢不用这插件了。
四,就是上面25楼说的,改文件的属性也凑效。

好了,分享就这么多,还希望大家以后在论坛里积极分享,也许你们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别人所遇到的。

网友:
谢谢,您的总结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来学一下

网友:
楼主总结的好,TOOLbox是很乱
用着用着就会出一些问题

网友:
2014版本toolbox 一直用不了~~~~

网友:
可能是软件系统问题,也每个插入标准件的时候要先生成源文件后我们再根据源文件重新设置参数,这一步就会自动保存源文件,所以每次替换的时候会先出现源文件的位置

网友:
25楼的方法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大家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你先把toolbox生成并重新编辑的零件打开,然后再打开装配体,这样它的路径就会找到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这样会不会太繁琐?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