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平板零件问题

楼主(2016-03-04):
各位前辈好,

手头的项目需要设计一个工作台,打算采用用铝型材拼接或者方通焊接的架子支撑起一块平板的方式。工组台上要安装有几个模块,互相之间有位置关系,因此那块平板(台面)上要有一些安装孔、定位孔以及部分结构让位的异形通孔。

台面尺寸1100*750*15mm(厚度不固定),孔尺寸φ200、φ5、M5、M6、M8等等,因为使用要求台面平面度要好,最好能有8、9级精度。为了减轻重量考虑采用铝合金材质,因为单位以前没有设计过这么大的零件,想请教各位前辈这种零件一般采用什么加工方式,加工起来困难吗,有没有合适的加工厂家推荐?另外想请教这个零件加工时否容易变形,后处理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是否可以像小零件那样进行阳极氧化?

谢谢各位!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同求大神救助

网友A:
不难。一般不是整体加工,而是拼接的。

网友(点评):
1100*750*15mm的台面用拼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难。一般不是整体加工,而是拼接的。

你好。拼接的平面度能达到吗?

网友B:
这个尺寸不大吧,一般的龙门刨磨都能加工。选硬度高的铝合金变形会小点,加工后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难。一般不是整体加工,而是拼接的。

谢谢。也考虑过拼接的方式,做最后没办法时的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不大吧,一般的龙门刨磨都能加工。选硬度高的铝合金变形会小点,加工后阳极氧化

是的,对有些行业而言尺寸不算大。我门单位做仪器的“小家”,几百的尺寸都算大了。材料初步考虑6061,后面考虑龙门铣或者刨的外协厂找找看,咨询一下。

网友C:
这种板做多了。对于加工不难,  找个大行程的数控加工中心做,然后平面水磨保准,这大板水磨加工费不少,而且一般厂都不喜欢磨铝。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同求

网友D:
这么薄的铝板平面度8、9级要求很高,不好控制。我做过直径1.5m的铝板,平面度要求0.2mm,国内料整体加工达不到要求,进口料可以。后来直接购买设计厚度的进口板料,板子平面度符合要求,能买到。

网友D:
我的铝板厚度比你的还要厚一些,30mm。越是大型薄板件,平面度越难控制

网友E:
这种尺寸的台面,买厚度适合的光洁铝板回来直接切割使用就可以。最多周边铣一下,表面切忌再切削加工。
台面的平整度很好,放台面的机架安装面你用什么手段制作能得到一致的精度?
和机架的装配是有讲究的。

网友F:
首先材料选择,如果有强度要求建议选2A12老牌号:LY12,抗弯强度比6061高100MPA左右,其次如彭老师所说表面尽量不要加工,如果实在需要定位槽,考虑合理的加工方式,孔位置度要求高的话采用数控铣。装配有讲究就不懂了可以请教彭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做多了。对于加工不难,  找个大行程的数控加工中心做,然后平面水磨保准,这大板水磨加工费不少,而 ...

谢谢。铝板磨平确实是个问题。不知整体铣削,然后安装位置设置沉台精铣,能不能达到要求。不懂加工,根据书本那点知识设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薄的铝板平面度8、9级要求很高,不好控制。我做过直径1.5m的铝板,平面度要求0.2mm,国内料整体加工达不 ...

谢谢指点。回头搜索一下直接光洁板料的信息。有个问题麻烦问下,就是光洁料在中间铣让位孔的话(铝板中间掏空一块)变形是否就不太大了。拿厚铝板加工的方式,变形主要是因为加工中厚度方向减薄,材料应力释放导致,不知这种理解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铝板厚度比你的还要厚一些,30mm。越是大型薄板件,平面度越难控制

30厚的铝板改成15的钢板可行?现在问了些人感觉钢板做这种零件是首选,而且材料费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尺寸的台面,买厚度适合的光洁铝板回来直接切割使用就可以。最多周边铣一下,表面切忌再切削加工。
台 ...

多谢彭老的指教。回头就找下光洁铝板的信息看看。另外,想请教下对光洁铝板中间掏一些让位,过结构的孔不会导致太大的变形吧。
装配的问题现在主要考虑铝型材机架,大板安装后,通过调脚垫把桌面调平。不知这种思路可对?恳请彭老师再提下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材料选择,如果有强度要求建议选2A12老牌号:LY12,抗弯强度比6061高100MPA左右,其次如彭老师所说表面尽 ...

谢谢指教!该零件只是拿来做装配基面,工作中只承受自重和上面安装各结构的重力,共约100kg,而且用在环境稳定的实验室中。所以一开始就没考虑钢板的方式。用15厚的理论算了下工作变形很小,现在主要担心加工的问题。

网友:
薄板尽可能设计成对称结构,加工应力均衡,圆孔比方孔好一些,而且尽量靠近中心区

网友G:
15厚的直接用贴膜铝板6061,厚度比较统一,机架安装面上龙门光一刀,铝板不加工厚度,这样是否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难。一般不是整体加工,而是拼接的。

拼接不方便吧,除非是再大再长一点的尺寸

网友H:
我也觉得上面的老师说的对,平面不需要加工,现在模具工装都用一些铝支架四边开槽的那种做支架,楼主也可以用这种做支架,加工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厚的直接用贴膜铝板6061,厚度比较统一,机架安装面上龙门光一刀,铝板不加工厚度,这样是否可用?

谢谢。看了各位的指点,觉得用贴膜铝板是比较好的方案,咨询了厂家一平米的板子平面度可以达到0.2。做到另外请教下,机架安装面要光一下的目的是什么?光一下会不会导致铝板的变形呀?另外,这块板上面安装几个彼此独立,但有位置关系要求的设备,底面用铝型材的架子支起来,架子底下有可以调整的脚垫,一直觉得设备安装面的平面度要好,机架安装面要求不那么严格(台面可以用脚垫调平)。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拿给人家龙门铣床加工一下平面的意思 ,这样方便校准平面度或者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上面的老师说的对,平面不需要加工,现在模具工装都用一些铝支架四边开槽的那种做支架,楼主也可以 ...

谢谢。支架打算就用你说的铝型材组装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各位的指点,觉得用贴膜铝板是比较好的方案,咨询了厂家一平米的板子平面度可以达到0.2。做到另 ...

用贴膜铝板就是为了不加工铝板表面,厚度只是会整体偏厚0-0.2mm 看厂家出厂的尺寸,要得多可以让他挑选你要的尺寸;

如果是脚下的脚垫调整,架子和铝板之间的安装面加工一刀是为了好装配,当然,如果要求不高,到时候垫薄片把铝板的面校平就好了。

网友:
这尺寸,用Q235A 20个厚的,妥妥的

网友(2016-08-01):
直接用铝板没问题,下料他们都大水磨磨的

网友:
YH52铝材:
YH52是使用频率较高的A5052高精度板,耐腐蚀性及焊接性优异.
用途 精密仪器等的零部件及基板,半导体制造设备,食品制造机部件,工夹具.

用这个板吧,我们以前做半导体设备的时候,基准板直接用YH52,俗称白铜,日本进口的,买来的贴膜版平面度和光洁度很高,完全可以满足你的使用,你用一块整板直接打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