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SUS304,厚度2mm,日产量30万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6-03-04):
材料SUS304,厚度2mm,日产量30万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抛砖引玉,讨论一下:钻孔----冲压----挤压成型----修边。原料为304钢板,先把中间4mm和1.1mm的孔钻了,然后以孔定位冲压成尺寸略大的圆饼,然后将周围的边部挤压成型,最后修整毛刺。

网友(点评):
先孔后挤压你能保证孔?

网友(点评):
怎么不能保证?

网友(点评):
1)图纸没公差,谈工法尚早;2)日产30w用钻,够呛。

网友(点评):
1)图纸没公差,谈工法尚早;2)日产30w用钻,够呛。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业的,抛砖引玉,讨论一下:钻孔----冲压----挤压成型----修边。原料为304钢板,先把中间4mm和1.1m ...

看样子4和1.1的孔可能有点精度的,主要是楼主没位置度也没公差
这两个孔可能钻模钻比较好。

网友:
做粉末冶金件

网友:
干嘛用的啊

网友:
落料、成型、冲孔、修整

网友:
1.1孔不好加工,推荐最后用穿孔机

楼主:
4mm的孔可以负5丝,1.1的孔可以大5丝,关键是量很大,日产30万件,我们是做冲压件的,想用冲压的方法解决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不标公差,我还以为是没精度的孔呢

网友:
不知道用生产垫片的工艺能不能伸出出来

网友:
应该用级进模,楼主你发错地方了,发到模具论坛里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筒装饮料盖的生产方式,一台机一天可以做几十万出来。
就是生产的时候那个噪音不是一般的吓人。

网友:
这么大的量不用模具很难办到!

网友:
1)缺尺寸;
2)φ12.4和φ12.9的右侧标线重合?

网友:
粉末冶金吧,两孔后期可以钻。

楼主:
没人能开这模具?急

材料SUS304,厚度2mm,日产量30万,主要做冲压件,求教各位大神,具体工序该怎么样?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B:
除了φ1.1的孔外都可用冲压工艺解决,35T的小冲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φ1.1的孔外都可用冲压工艺解决,35T的小冲床就行了.

大神能否具体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