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环(屏蔽热缩套上的)能否热挤出?不能的话,用什么方式高效生产?

楼主(2016-03-04):
最近有个任务,做屏蔽热缩套上的焊锡环。公司领导设想简化原有工序,提高生产效率。改进方案是:挤出工艺生产薄壁锡管,再切断成锡环。在下水平低,不知这个方案成功率如何,但自己也没有思路,又一次感受到8爷说的事到临头。。。
求论坛上各位大侠好心帮着看看,到底该用何种方案和工艺实现?

1. 简介:
    屏蔽热缩套用途是对电缆包覆、屏蔽等,套中关键部件是焊锡环。热缩套装配到位后加热,焊锡环融化,连接。
    其中焊锡环具体形状见下图:

2.焊锡环成品要求参数:
      内径φ              壁厚                 高度
    4.9±0.5             0.3+0.1            3.5±0.1
    7.4±0.5             0.4+0.1            4.0±0.1
  11.2±0.5             0.4+0.1            5.0±0.1
  14.5±0.5              0.5+0.1            6.0±0.1
  19±0.5                0.5+0.1            8.0±0.1
  22±0.5                0.5+0.1            8.0±0.1

其中焊锡环原料熔点140°±3°

3.原有方案:
.用宽度3.5-8的锡条切断,总长为锡环周长。                                                                                                    b.锡条缠绕在四氟棒上,成形为锡环(带有条缝)。
.用辅助热套管套住锡环、四氟棒,用热风枪加热锡环接口缝处使其融化结合。
  d.用剪刀剪去辅助套管,退下锡环,修去毛刺,入库。

4.现在设想方案:
  用上下挤出模具,配合压力机,将来料锡锭预热到135°,放入模具加压,挤出成锡管,然后切断成需要的长度。

原有方案工序多,领导想省去热熔焊缝这一工序,所以提出新方案。请教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如果不行,该采用何种方法?

楼主:
用温挤压方案可以

网友A:
焊锡环有条缝,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环有条缝,不行么?

谢谢回复,锡环可以有焊缝,之前的工艺是这样做的,现在是想简化掉这道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锡环可以有焊缝,之前的工艺是这样做的,现在是想简化掉这道工序。
3.原有方案:
.用宽度3.5-8的锡条切断,总长为锡环周长。                                                                                                    b.锡条缠绕在四氟棒上,成形为锡环(带有条缝)。
.用辅助热套管套住锡环、四氟棒,用热风枪加热锡环接口缝处使其融化结合。
  d.用剪刀剪去辅助套管,退下锡环,修去毛刺,入库。
领导想省去热熔焊缝这一工序
锡环可以有缝;那么原有方案按照领导的意思直接去掉c,有何不可?

网友(点评):
抱歉,可能我表述不清楚,可以有焊缝(或者直接封闭),不能有开口缝

网友(点评):
恩,了解lz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锡环可以有焊缝,之前的工艺是这样做的,现在是想简化掉这道工序。

恩,现在了解你的意思了。
这个东西没用过,搜了下图片,如果是图片上的用法,只要这个开口足够小,
焊锡融化的焊接效果和无开口的个人觉得没区别啊。市面上有开口的焊锡环么?

网友(点评):
您这么说也有道理,公司认为挤出-切断的工艺路线更有效率。

网友B(2018-08-11):
楼主你好,您这边是专业做锡环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您这边是专业做锡环加工吗,

你好,我这边可以做锡环加工,微信号:15258818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