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咋办?

楼主(2016-03-04):
遇到这个怎么办?

网友:
1.楼主没说是在什么样的操作下出现了这种情况;
2.我在百度上找到一个,楼主参考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这时候的SW文件是无法保存的,强烈建议将文件另存,不然在此之前的功夫就白费了。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没查明原因,我还一直认为是我装的一个加密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这时候的SW文件是无法保存的,强烈建议将文件另存,不然在此之前的功夫就白费了。至于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