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旋转也可以做往复轴向运动的主轴结构

楼主(2016-03-04):
    想请教下社区的前辈,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实现主轴的旋转同时也可以做往复轴向运动!差不多类似于钻床那样的结构,旋转的同时我们可以用手旋转摇臂,钻头做上下往复运动。
    本人是做抛光设备的,抛光产品的时候通过抛光轮接触产品抛光,抛光轮接触产品在产品表面做微幅摇摆抛光纹路效果会均匀点。我在网上看国外抛光的设备抛光轮就是旋转同时也可以做往复运动。他的动力源好像只有电机一个,我们现在做的是两个动力源,主轴旋转一个,摇摆就要加另一个电机。这样占用空间、重量、成本等都很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能不能一个动力源实现主轴旋转同时也可做往复直线运动。如果不行,还有没其他好的方法。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结构是我们现在所用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结构

这是我们现在的结构

网友A:
滚珠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花键

滚珠花键了解过,怎样实现往复运动,动力源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滚珠花键了解过,怎样实现往复运动,动力源怎么弄

题外话,两个电机都不用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两个电机都不用减速机吗?

抛光的时候要求线速度很快,主轴转速基本两千转左右。转速太慢打不出效果,或者说抛的产品表面不光滑,大部分抛光的是不锈钢类产品,很多客户要求镜光的。摇摆电机是用的减速机电机,比数一般1:20

网友:
我想可以在某个地方加个减速机构(比如说主轴安装筒附近)后接上一个往复机构,用主电机来带动

网友:
旋转持续传动的话使用花键轴
如果轴向移动时允许旋转速度降低,可以采用摩擦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我们现在所用的

图很清爽。

你的往复轴向运动的行程估计要可调;关键是往复频率需要很大减速比。

网友B:
主轴用花键轴或是另加一导向键就可以啦!

网友:
提个想法,输出轴一端接皮带,另一端设计个曲柄滑块机构,机构的输出同时接磨头,曲柄滑块的结构形式多样怎么方便连接怎么来,磨头传动部分可以用滚珠花键或花键万向节。具体结构没仔细想,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往复运动的负载好大啊,上面的重量好重,我之前设计的是中间用推力球轴承,推力球轴承两端装两根轴,具体结构就不贴图了,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用花键轴或是另加一导向键就可以啦!

还想请教下主轴往复运动的动力怎么设置

网友(点评):
旋转运动转直线往复运动的结构有很多,你图中就是一种。还有你的直线运动行程要不要调,这也要做一个机构。

网友(点评):
大侠,楼主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动力源,这个难度就大了好多啊

网友C:
主要考虑往复距离是多少?

网友:
可以加一90度轴向的减速箱 就可以用一个电机实现两种运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考虑往复距离是多少?

往复距离20mm左右

网友C:
抛光轮不动
产品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光轮不动
产品动不行吗?

可以是可以,看抛光什么产品。要是抛六米长的方管,产品不可能去做摇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抛光的时候要求线速度很快,主轴转速基本两千转左右。转速太慢打不出效果,或者说抛的产品表面不光滑,大 ...

我估計往復運動是靠凸輪實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是我们现在所用的

剛才分析了一下,可以用圓柱凸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才分析了一下,可以用圓柱凸輪

行程可能需要调节,圆柱凸轮可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才分析了一下,可以用圓柱凸輪

我们现在的摇摆频率70次每分钟。要是做成圆柱凸轮的话,那速度岂不是每分钟几千次了?

楼主(2016-11-22):
引用 网友B:
主轴用花键轴或是另加一导向键就可以啦!

请教下前辈,用滚珠花键是可以实现主轴旋转的同时再做往复运动,但是往复运动的动力怎么提供,或者说怎样实现让他往复运动!谢谢

网友:
动力源多加个皮带轮

网友(2019-04-29):
@雷育哲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8-09):
请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