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03-04):
转动滚花的外圈,内圈转动,大概外面转100转,里面转一转,是什么传动原理,在什么地方买得到?

网友:
好像谐波减速机

网友:
&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tp2551k5y_z%26e3Bv54AzdH3Fkt21wpwAzdH3Fmbmdl_z%26e3Bip4s&gsm=3c

网友:
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8%B0%90%E6%B3%A2%E5%87%8F%E9%80%9F%E6%9C%BA&step_word=&pn=117&spn=0&di=35013621610&pi=&rn=1&tn=baiduimagedetail&is=&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3265436577%2C479450371&os=475132953%2C1966496444&simid=3443377466%2C209084136&adpicid=0&ln=1000&fr=&fmq=1457078196842_R&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bjurl=http%3A%2F%2Fwww.itgoodboy.com%2Fimage%2Fthumb%2F5a%2F26%2F34%2F5a263403a5dc9f01854a045ed0b34ecf.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tp2551k5y_z%26e3Bv54AzdH3Fkt21wpwAzdH3Fmbmdl_z%26e3Bip4s&gsm=3c

网友:
这个是谐波减速机的动态图片来的,

网友:
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8.html
这个是有这个东西的公司,还有原理介绍。

网友:
晕,楼上几位知道影响谐波减速机寿命的难点在哪吗?

我觉得是少齿差减速器,但是感觉还少点东西
有时间在好好看看

网友:
目测 谐波减速器........

楼主:
再请教大侠轴承型号:MS24466-12   5396A    RBC    12NBL2830YJ
              外型尺寸∅47.5*∅19*44.3

网友(点评):
这里没看到轴承?

网友A:
lz位图中的减速机构是用在什么方面的?
谐波减速机一般用在机械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位图中的减速机构是用在什么方面的?
谐波减速机一般用在机械臂上。

你好!就是用在机械臂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用在机械臂上

那就对了。谐波减速机是个高级货,坏了只能找日本代理商问问了。可能没标准件,那就要整体更换了。

你9#的图片又是个什么东东,没看到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