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部结构

楼主(2016-03-04):
如图所示,想问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转动摇把,丝杆带动顶端的几十公斤的物体上下移动,关键是能自锁。
直接想象到的事蜗轮蜗杆机构,但如果是偏心的就说通了,可实际上这个机构摇把部分是正对着丝杆的,和一个大三通似的,正对垂直。
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螺旋线布置的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线布置的销子。

能讲的细一点吗

网友:
很好奇,有大神能详细说明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齿轮

锥齿轮能自锁吗,麻烦画一下,谢谢

网友C:
蜗杆+蜗轮+直齿轮+圆柱齿条。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D:
是这样的不?随便猜的

网友(点评):
感觉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E:
能不能照一张手轮的正面,这样也许能看一下有没有中间轮。

网友F:
涡轮蜗杆,涡轮就是普通齿轮,

网友G:
看外观布局的那根销子,手轮+蜗杆   涡轮+齿轮   齿条

网友H:
台钻,就是9楼大侠讲的蜗轮蜗杆齿轮齿条。看到的立柱是齿条与导向柱的变形合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杆+蜗轮+直齿轮+圆柱齿条。

正解!非常正确,如小台钻的升降机构.

网友:
谁最好发个内部结构图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涡轮蜗杆,涡轮就是普通齿轮,

涡轮怎么和普通齿轮怎么能一样

网友(点评):
可以做成差不多一样的,有见过,关键是那根齿条是蜗杆的话,涡轮旋向也不对啊

网友:
蜗杆+齿轮+齿条

网友I:
看到别人发的内部图了,是斜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蜗轮+直齿轮+圆柱齿条。

您的意思是,蜗杆部分是摇把,涡轮又与圆柱齿条直接配合,这样貌似能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不?随便猜的

对,这种好像不能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照一张手轮的正面,这样也许能看一下有没有中间轮。

正面我没拍照,圆柱齿条直径在40多,摇把的轴的中心线与圆柱齿条的中心线在一个平面上并与之垂直,一点都没有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外观布局的那根销子,手轮+蜗杆   涡轮+齿轮   齿条

也觉得是这种结构,现场不让拆开,不太确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见过类似结构的朋友。这只是设备的一部分,日本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钻,就是9楼大侠讲的蜗轮蜗杆齿轮齿条。看到的立柱是齿条与导向柱的变形合体

我知道,台钻的是偏心的吧,就是摇把轴线与升降杆的轴线不在一个面上。可能我见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别人发的内部图了,是斜齿轮的

能把图发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图发给我看一下吗,谢谢

就是蜗杆跟斜齿轮啮合  斜齿轮跟齿条啮合

网友J:
我猜是这种结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猜是这种结构,请高手指点。

或者可以手柄是涡杆,带个涡轮,涡轮带个齿轮,齿轮带动杆上齿条,或者不用齿轮,涡杆直接带动杆上的齿条

网友:
拆开给大家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