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驱动曲线,估算位置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4):
如图,输入摆线轮轮廓方程,方程驱动曲线画不出来。
另外请教各位大神,一般设计摆线轮轮廓的方法有哪些,目前知道方程驱动,motion轨迹捕捉(不会),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插件最好了。

网友:
在群里问完,又来这了?

网友:
先把方程打全。

网友(2016-12-17):
LZ的问题解决了吗